430 低功耗 LCD显示

楼主:
芯片用的MSP430F5438,在LPM3模式下将ADC12的结果显示在LCD上,想让LCD上的数据时时刷新,就是有一个新数据时就显示,是不是只能将显示程序放在ADC12的中断里,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
可以弄个刷屏标志位,中断里将标志位置位,刷屏的时候检测标志位是否为1.然后刷屏,然后清除标志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弄个刷屏标志位,中断里将标志位置位,刷屏的时候检测标志位是否为1.然后刷屏,然后清除标志位

刷屏的程序放在哪里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屏的程序放在哪里呢?

可以放在大循环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放在大循环中

LPM3模式下MCLK和SMCLK都停止了,没法进大循环了

网友C:
你ADC应该是用中断,那在中断的时候能否暂时退出LPM3,再结合楼上说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ADC应该是用中断,那在中断的时候能否暂时退出LPM3,再结合楼上说的,就可以了

中断时能退出LPM3,我不确定把刷新程序放入中断中是否合适,所以想请教下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断时能退出LPM3,我不确定把刷新程序放入中断中是否合适,所以想请教下大家

最好不要放在中断里

网友:
for(;;)
{
ADC初始化();//需要使能ADC中断和总中断GIE
LPM3;//等待ADC转换完成
获取ADC数据();
刷新显示();
//进入低功耗模式
LPM3;
}
ADC中断()
{
退出LPM3模式;
}
定时器中断()
{
退出LPM3模式;
}

/*
这样主循环不是一直循环的,而是由定时器唤醒,每循环一次就采样一次显示一次
(废话,主循环就是这么顺序写的)。
进入低功耗模式后CPU被关断,但是程序执行到哪个位置是被保留了的。
单片机被唤醒之后会从休眠的位置开始继续执行程序。
*/

网友:
下位机每隔一段时间向上位机上传数据,在这段时间里下位机要保持休眠,同时还要通过ADC12不断采集数据,这里休眠状态我选择的LPM3,ADC12的时钟源选择的ACLK,如果要求LCD总是显示最新的数据是不是只能放在ADC12的中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