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1081-UserManualV中“使用JLINK下载BOOT” 勘误

楼主:
在其中的4.1节中的第四部分中的Address有误。

应该把Address改为08000000.

网友A:
我试试吧。,是不是这个原因,我昨晚弄了两个小时都不好使

网友B:
我昨晚使用auto烧录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晚使用auto烧录成功了

正好有J_Link。就用J_Link ARM下载了。

网友C:
在这里0x0和08000000的是一样的,这里没有问题,如果你下载不成功,可以吧填出的错误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试吧。,是不是这个原因,我昨晚弄了两个小时都不好使

不好使的原因是什么??弹出下载失败,还是?可以吧错误提示贴出来!

网友:
boot和wifi固件还是不要动了
直接折腾app固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0x0和08000000的是一样的,这里没有问题,如果你下载不成功,可以吧填出的错误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