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cc2540 usb dongle能实现串口通信么?

楼主:
问一下,cc2540 usb dongle能实现串口通信么?手头有cc2540 usb dongle,cc debugger,cc2541 keyfob,cc2541 sensortag。
怎么实现串口通信?
先感谢一下大神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问的不清楚

首先你要用CC2540串口做什么,和谁通信?

我表达的有点乱,其实我是想 读sensortag中某个传感器的值,在PC端显示,是不是要用cc2540usb dongle来通信,具体的细节不太明白。

网友:
问题问的不清楚

首先你要用CC2540串口做什么,和谁通信?

CC2540有两个UART,可以实现和其它单片机一样的串口通信,如果接电脑的老串口需要加电平转换,或使用USB转串口模块。
CC2540同时还有一个USB接口,可以配置成CDC模式,虚拟出来一个串口和电脑等上位机通信,省去USB转串口模块。
具体东西建设你看看CC2540的用户手册 "SWRU191,SWRU191D"

CC253x System-on-Chip Solution for 2.4-GHz
IEEE 802.15.4 and ZigBee® Applications
A
CC2540/41 System-on-Chip Solution for 2.4-
GHz Bluetooth® low energy Applications
User's Guide

网友B:
我表达的有点乱,其实我是想 读sensortag中某个传感器的值,在PC端显示,是不是要用cc2540usb dongle来通信,具体的细节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表达的有点乱,其实我是想 读sensortag中某个传感器的值,在PC端显示,是不是要用cc2540usb dongle来通 ...

USB DONGLE接到电脑就相当于电脑有了BLE功能,然后使用DONGLE读SENSORTAG的数据,通过虚拟串口给上位机软件读取并处理。这个功能在EEW-BLE4.0蓝牙技术交流
里有一人叫太原♤LZM的网友最近刚刚实现了你想要的功能,建议你可以到那里问问,或者把你的问题整理出来发到论坛里让大家帮忙解答。前提是你要对你想要做的东西有所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DONGLE接到电脑就相当于电脑有了BLE功能,然后使用DONGLE读SENSORTAG的数据,通过虚拟串口给上位机软 ...

好滴,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