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关于通信接口的问题讨论

楼主:
关于MSP-EXP430FR5969 LaunchPad与电脑通信的问题。加入需要用板子向电脑传输一大批数据需要用什么接口?粗略了解以后有以下两种想法:
1》使用仿真接口与电脑实现数据传输,但是这样的话上位机很难写吧?官方给的OutOfBox_FR5969_GUI功能太局限了,很难实现具体的任务。加入要使用仿真器实现数据传输的话估计需要单独学习内部的协议??
2》使用UART提供RS-232C数据接口,和计算机串口相连来实现数据的传输,这样的话该怎么实现?——通过查阅MSP430FR59xx Mixed-Signal Microcontrollers.pdf发现UART有A0和A1模式,收发引脚分别为P2.0-P2.1和P2.5-P2.6。请问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新手发帖,求指点。

网友:
同问,希望楼主解决后,分享经验

网友:
刚开始学习开发板呢。第一次来论坛发帖,没注意前人的经验,发现在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9263-1-1.html里面网友ddllxxrr已经提到了串口通信的问题,帮助很大,明天准备开始追逐网友的脚步出发。

网友A:
MCU与电脑通讯最适合的方法是通过串口,带有硬件串口的MCU很多,经232电平转换后即可与PC串口互连。如果电脑上没有串口,则可以通过USB-串口桥来实现。关于MSP430FR59xx的串口,务必仔细看器件手册。

网友:
当然用 串口。一般用上位机最简单的就是用串口了。

网友B: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7702-1-4.html
我在里面使用了串口,用的寄存器方式配置的,你可以参考一下,两个不同的引脚是因430里面有两组单独的uart硬件,你可以同时配置两个uart,我用的好像是uart1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U与电脑通讯最适合的方法是通过串口,带有硬件串口的MCU很多,经232电平转换后即可与PC串口互连。如果电 ...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7702-1-4.html
我在里面使用了串口,用的寄存器方式配置的,你可以参 ...

恩,讲得真好,发现我落后了好多。。。

网友C:
经过折腾终于实现了UART和电脑通信了。感谢网友【07611128】和【不要镇定的玮哥】的无私分享,参见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7702-1-4.html。现在总结一下:
MSP430的UART有A0和A1模式,其中A0模式的收发是P2.1和P2.0。默认的开发板链接USB后就是接通了A0通道的UART的,所以电脑设备管理器看见两个串口——UART就是A0通道的串口
MSp430串口的使用需要配置这几个东西:1、复用uart的引脚;2、初始化一个稳定的时钟;3、串口的设置,包括了波特率,串口模式的使用。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7702-1-4.html网友建立了一个uart.h。可以直接添加进去,然后使用,有发送字符,sendchar函数,发送字符串sendstring函数。参考网友的程序后,根据文档MSP430FR59xx Mixed-Signal Microcontrollers (Rev.D) .pdf MSP-EXP430FR5969 LaunchPadUser guide.pdf的介绍查找寄存器和相应的关系后扩展如下:
——————————————我是调皮的程序分割线————————————
#define UART_H_
//有发送字符,sendchar函数,发送字符串sendstring函数。接口P2.0和P2.1
void uart_init() //初始化串口以及时钟配置
{
        // Configure GPIO
        P2SEL1 |= BIT0 | BIT1;                    // USCI_A0 UART operation
        P2SEL0 &= ~(BIT0 | BIT1);

        // Disable the GPIO power-on default high-impedance mode to activate
        // previously configured port settings
        PM5CTL0 &= ~LOCKLPM5;

        // Startup clock system with max DCO setting ~8MHz
        CSCTL0_H = CSKEY >> 8;                    // Unlock clock registers
        CSCTL1 = DCOFSEL_3 | DCORSEL;             // Set DCO to 8MHz
        CSCTL2 = SELA__VLOCLK | SELS__DCOCLK | SELM__DCOCLK;
        CSCTL3 = DIVA__1 | DIVS__1 | DIVM__1;     // Set all dividers
        CSCTL0_H = 0;                             // Lock CS registers

        // Configure USCI_A0 for UART mode
        UCA0CTLW0 = UCSWRST;                      // Put eUSCI in reset
        UCA0CTLW0 |= UCSSEL__SMCLK;               // CLK = SMCLK
        // Baud Rate calculation
        // 8000000/(16*9600) = 52.083
        // Fractional portion = 0.083
        // User's Guide Table 21-4: UCBRSx = 0x04
        // UCBRFx = int ( (52.083-52)*16) = 1
        UCA0BR0 = 52;                             // 8000000/16/9600
        UCA0BR1 = 0x00;
        UCA0MCTLW |= UCOS16 | UCBRF_1;
        UCA0CTLW0 &= ~UCSWRST;                    // Initialize eUSCI
        //UCA0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

void sendchar(unsigned char TXData) //发送字符
{
        while (!(UCA0IFG & UCTXIFG));
        UCA0TXBUF = TXData;//参考MSP430FR59xx Mixed-Signal Microcontrollers.pdf的寄存器介绍,接受寄存器为UCA0RXBUF
}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tr) //发送字符串
{
        unsigned int i = 0;
        while (*str != '\0') {
                sendchar(*str);
                str++;
        }
}

unsigned char receivechar()//接收字符
{
        unsigned char ch;
        while (!(UCA0IFG & UCRXIFG));
        ch=UCA0RXBUF;
        return ch;
}

void receivestring(unsigned char *str,int n) //接收字符串,指明长度,或者使用结束标志'~',此时i=0即可。
{
        unsigned int i = 0;
        for(i=0;i
        {
                str=receivechar();
        }
}
——————————————我是调皮的程序分割线————————————

包含了四个函数:sendcharsendstringreceivecharreceivestring。基本可以完成UART的全部功能了。然后写了一个简单的函数测试了一下功能:
——————————————我是调皮的程序分割线————————————
#include
#include "driverlib.h"
#include "uart.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str[]="hello";
    unsigned char str1[5];
        WDT_A_hold(WDT_A_BASE); //停止看门狗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1, GPIO_PIN0); //表示设置P1.0为输出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1, GPIO_PIN0); //表示设置P1.0为输出低电平
        PMM_unlockLPM5(); //禁止GPIO上电默认高阻抗模式以激活预先配置的端口设置
    uart_init();
    while(1)
    {
            sendstring(str);
            _delay_cycles(2000000);        //延迟
            if(receivechar()=='k')
                    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1, GPIO_PIN0); //设置P1.0开关LED
            receivestring(str1,5);
            if(str1[1]=='k')
                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1, GPIO_PIN0); //设置P1.0开关LED
    }
        return 0;
}
——————————————我是调皮的程序分割线————————————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一个'k',然后在发送一个'kkkkk',就可以看到LED打开然后关闭........发现这个开发板在没有LCD的情况下貌似就只有LED可以给我折腾了?管理员美女可以申请LCD扩展板嘛?好想用他生孩子....

网友D:
串口中断程序如何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过折腾终于实现了UART和电脑通信了。感谢网友【一粒金砂】和【不要镇定的玮哥】的无私分享,参见帖子http ...

淘宝或TI官网找显示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口中断程序如何写呢?

我也还没学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口中断程序如何写呢?

但是貌似在官方驱动的API里面有一个代码示例,今天太忙了没来得及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经过折腾终于实现了UART和电脑通信了。感谢网友【07611128】和【不要镇定的玮哥】的无私分享, ...

请问可以帮忙一下吗?我用的是G2452芯片,运行的是风火轮的代码,然后我想向串口助手发送一个字符串“有人靠近”,这要怎么实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可以帮忙一下吗?我用的是G2452芯片,运行的是风火轮的代码,然后我想向串口助手发送一个字符串“有 ...

我没有用过你说的芯片,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代码。。。你看看官方提供的API手册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经过折腾终于实现了UART和电脑通信了。感谢网友【07611128】和【不要镇定的玮哥】的无私分享, ...

请问一下,这个程序用于g2452芯片的话,还要怎么修改,才能实现向串口助手发送字符串?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这个程序用于g2452芯片的话,还要怎么修改,才能实现向串口助手发送字符串?

都说我没有用过G2452了——不可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