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CHIP+跑第一个Wifi例程的注意事项

楼主:
第一个例程我昨天晚上就跑通了。今天看到网友说得好像很不容易,我把我的方法及遇到的问题说下。为以后扫清道路。
首先只要严格按照用户手册去做就应该没有问题。在这里再传下手册。同时自己也MARK一下。

我首先是下bootlaod:

手册上说很明确了。我要说的注意是下一个:

注意一:我下BOOTLOAD时这个没有选否,这是违被了手册,原因是我不选是根本下不去
接下来我走了个快捷的方法,在软件里找到SecureCRT.EXE(这个有破解文件)用BOOTLOAD下WIFI驱动。
这一点手册有说明,键入driverupdate回车,见CCCCCCC字符出现然后选BIN文件下载。

然后用MDK打开第一个例程,编译,遇到问题,解决方法如下:
注意二:在c/c++设置那个栏目,应把KEIL的路径改为你的电脑的MDK的实际路径。

这样编译就通过了。然后我又通过BOOTLOAD下到了芯片中:

注意三:这时手册上没写选择1其实应选择1等到CCCCCC走到时再下载。

以下是第一个例程序的运行截图:

总结一下:我没说必须用bootload去下Wifi驱动和程序。我这样做是少了写地址的麻烦。希望本帖对后做我这步的网友有一定的帮助。O拉!!!

网友:
总结一下:我没说必须用bootload去下Wifi驱动和程序。我这样做是少了写地址的麻烦。希望本帖对后做我这步的网友有一定的帮助。O拉!!!  谢谢楼主的总结啊  少了写地址的麻烦 就方便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