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又来了,请教怎么让一个放大器输入0V时输出1/2 Vout

楼主:
不好意思,真的是太菜了,想设计一个放大器当Vin+ = Vin- = 1/2 Vref时输出 1/2 Vref
Vin+>Vin-时输出1/2 Vref ~ Vref
Vin->Vin+ 时输出0~1/2 Vref

谁知道应该怎么做?输出是正的还是负的都行,关键是怎么让Vin+=Vin-时输出为1/2 Vref呢?

网友A:
用个窗口比较器就实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个窗口比较器就实现了~

我看了一下资料,窗口比较器是不是一个比较器电路,而不是信号放大电路?这个电路要求Vout的输出的线性变化的,不是0V或1/2 Vref 或 Vref,而是0V到1/2 Vref之间,或1/2 Vref 到 Vref之间。

网友:
将信号源的负端接一个电压基准

网友C:
信号源负端接一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源负端接一个电压

这是一个电流检测放大器的内部电路,它默认输出就是1/2 Vref,我能按照它这样设计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资料,窗口比较器是不是一个比较器电路,而不是信号放大电路?这个电路要求Vout的输出的线性变 ...

我的意思是先比较再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先比较再放大。。。。。。

看出来了,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手,你的回答专业性很强,相信稍稍懂点放大器原理的同学是可以看懂的,但可惜啊,我很菜,菜到连这样的问题都要问。如果方便,希望您能说的再详细些。谢谢喽。

网友:
按照你的意思,Vin+=Vin-=1/2 Out=1/2 Vref

网友:
附件的推挽电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