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号后FT232都突然装不上驱动了??

楼主:
17号上午在用arduino NANO板,上面有一块FT232 USB转TTL,上午还能正常使用的,中午就全装不上驱动了,
找所有有FT232芯片的板子都找来试,七八块板中只有一块能装上驱动,那一块板是买的NANO板,其他的FT232全是供货商给的,
用同事的电脑还是不行,到网上搜了下居然是FTDI公司的新驱动开始反假货了,识别到假货后会改掉你的硬件ID,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貌似有很多人遇到了这个问题

装不上驱动的板子硬件ID都是这样

装的了驱动的板子硬件ID是这样

好像PID要在6001~6015才能装上驱动,
这个怎么办呢,用那个供货商的FT232做了几批产品了,事先也没说是假的啊,

网友:
到网上搜了下居然是FTDI公司的新驱动开始反假货了,识别到假货后会改掉你的硬件ID,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找供货商问问啊

网友A:
大神怎么搞得?我也遇见了这个问题,我用的是win10,串口也显示了com,但板子起来就打印:NON GENUINE DEVICE FOUND!,然后就没反应了,如何能规避盗版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怎么搞得?我也遇见了这个问题,我用的是win10,串口也显示了com,但板子起来就打印:NON GENUINE DEVI ...

看下设备的硬件ID,看是不是因为驱动识别到了假货的原因,如果是的好像要下个软件把硬件ID改回来,具体怎么做的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下设备的硬件ID,看是不是因为驱动识别到了假货的原因,如果是的好像要下个软件把硬件ID改回来,具体怎 ...

win10上面可以搞定,因为win10下面检查盗版,找了个软件改了一下硬件设备ID,然后安装一个旧版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上面可以搞定,因为win10下面检查盗版,找了个软件改了一下硬件设备ID,然后安装一个旧版的驱动就可 ...

我的也是win10系统,在win7上可用,请问如何修改硬件设备ID,修改成怎样的ID才可以正常工作额?

网友:
你google一下win10 FT232差不多能找到答案,有一篇帖子讲了,你可以搜一下工具FT_Prog,用这个工具可以修改硬件ID,不然会被驱动检测为盗版芯片

网友C:
我的硬件ID是6001,但仍然显示NON GENUINE DEVICE FOUND!,这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上面可以搞定,因为win10下面检查盗版,找了个软件改了一下硬件设备ID,然后安装一个旧版的驱动就可 ...

我的是Win10 x64  安装了两天的驱动了,老是不能用。现在的情况是可以正常安装驱动,但插上USB有时可以正常显示相应的COM口,有时却提示要安装驱动!纠结中..

求大神指教!!!  还有板子和电脑通信,是用普通的串口调试工具就能抓数据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怎么搞得?我也遇见了这个问题,我用的是win10,串口也显示了com,但板子起来就打印:NON GENUINE DEVI ...

我的是Win10 x64  安装了两天的驱动了,老是不能用。现在的情况是可以正常安装驱动,但插上USB有时可以正常显示相应的COM口,有时却提示要安装驱动!纠结中..

求大神指教!!!  还有板子和电脑通信,是用普通的串口调试工具就能抓数据了么?你所说的“NON GENUINE DEVICE FOUND!”是在哪里打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硬件ID是6001,但仍然显示NON GENUINE DEVICE FOUND!,这有人遇到过吗?

板子和电脑通信,是用普通的串口调试工具就能抓数据了么?你所说的“NON GENUINE DEVICE FOUND!”是在哪里打印的?菜鸟上路,还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