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O系统启动不了

楼主:
从git上拉取最新的版本* Update 9.29

在IAR中设置为Open1081

通过串口下载到Open1081开发板中,启动后没有任何调试信息输出,Core1081上面的LED灯也不亮,任何按键都不起作用。
不知道程序跑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使用j-link调试发现卡在这里
/*wlan driver and tcpip init*/
  micoInit();

这个是库函数,为什么会死在这里。太蛋疼了。

网友:
在verify_otp函数中,打印出OTP Fail后就死循环了。

网友:
看了程序,不明白为什么在固件代码里做限制。在verify_otp函数中检查0x1fff 7800(OTP)是否为“mxchip3280”字符串。

看STM32F2xxx参考手册,0x1fff 7800是OTP区

Open1081出厂前OTP为空,下面的0xff是我从OTP区开头读出来的16字节。

网友:
看样子,我们得自己往OTP写mxchip3280了,OTP只能写一次,如果写错了,Open1081就废了。除非庆科把这一块去掉

网友:
我想起来了,是不是这块区域用来存放MAC地址啥的?

open1081当前存在哪里的?看样子没有存OTP里面啊!

网友A:
楼主 你好  我测试了下你说的open1081,并未出现的你的问题,我这有一份MICO,请确认下是否是demo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好  我测试了下你说的open1081,并未出现的你的问题,我这有一份MICO,请确认下是否是demo的问题。

谢谢你的Demo,测试发现还会死在micoInit();函数中,具体的地方和我上面测试的是一样的。
通过上面的汇编分析,我已经知道这个应该是我的OTP里面没有mxchip3280字符串导致下面的启动失败。
我想知道,OTP里面写入数据的格式是什么?有没有现成的工具可以写入的,OTP只能写一次,失败了,这板子就废了。

网友:
顶顶,没有人用Open1081玩MICO系统么?

网友:
庆科给回复了,可能板子要发回MXCHIP重烧程序!

网友B:
你从这里切换工程再编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从这里切换工程再编译试试。

太感谢了,可以了!启动正常!
为什么啊,是不是链接的库不一样?

网友:
defined symbols 里面修改不了工程链接

网友C:
请问一下android 版本的easyLink能用吗??我用的是红米note  , 当打开APP,链接我自己的路由器,使用start1.0和2.0都不能链接我的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android 版本的easyLink能用吗??我用的是红米note  , 当打开APP,链接我自己的路由器,使用star ...

这个软件没用过,听他们说,Android版本不是太稳定,最好使用iOS的版本测试。
另外,哥们夜里三点钟发帖,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