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中断问题

楼主:
我用串口调试程序,想做精准1sLED亮灭,可以进串口中断,进不去定时器中断,急求!!!各位大师求指点
void BSP_Init (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EXTI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1_Configuration();
  TIM2_Configuration();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RCC_AHB1Periph_GPIOB| RCC_AHB1Periph_GPIOC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RCC_APB2Periph_TIM1| RCC_APB2Periph_TIM8|
                                                     RCC_APB2Periph_TIM9|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TIM2 | RCC_APB1Periph_TIM3 | RCC_APB1Periph_TIM4
                             |RCC_APB1Periph_TIM5,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TIM2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2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4200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2,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RXNE);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Update)!= RESET)     //判断中断发生与否
                 {
                        USART_OUT(USART1," AAAAA\r\n");
                        GPIO_ToggleBits(GPIOB,GPIO_Pin_12);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FLAG_Update);
                 }
}

int  main(void)                                                                        //主函数
{
          BSP_Init();
                SCB->VTOR = FLASH_BASE | 0x20000;

    USART_OUT(USART1," *************\r\n");
                USART_OUT(USART1, "******************\r\n");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return  0;
}

网友A:
看程序的感受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程序的感受都是一样的.

我的哪里有问题,求指导

网友:
其中可能的问题之一是楼主的main函数很快得就返回了.

网友:
既然是定时中断    你的主函数要停下来等这个中断到来,增加一个while循环

网友: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42000-1);
这个数太大了吧,你cnt有没有走?

网友:
第一个问题:
main()函数中没有while(1);

第二个问题:
TIM2的Prescaler值设置错误,不能大于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