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库的秘密

楼主:
今天,我在我打开PCB工程准备画图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pcbLib库里的所有元件的丝印层都向右偏移了指定距离。
真是一个要命的问题,随后找到项目的History文件夹,历史版本一个一个查看,发现在昨天的一个时间点后发生的所有器件偏移问题。怀疑是因为画一个元件的时候全部选择丝印,然后将选中的丝印向左移动后删除造成的这个问题。
这些图片是我遇到的现象: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我又重演了一次类似昨天的过程。
在PCB库里找两个典型的器件,一个是LMP90100,另个是LMP91000。

这是LMP90100的封装。
这是LMP91000 的封装
首先在LMP90100元件中选择黄色的丝印,然后点右键选择“查找相似对象”,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把Layer设置成Same,其它全是Any。(看到右下角有一个叫做“全部库”的复选框没,默认是选中的。)
确定后将先中的丝印右移
这时再点开LMP91000看一下,他的丝印也向右移动了,不光是LMP91000其它的所有器件的丝印都向右移动,这时候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关闭库,选择不保存。
如果不小心按了CTRL+S,在LMP90100库里按CTRL+Z撤销是没有用的,因为只有这一个元件被撤销了,其它的元件还是移动后的状态,这时就只能找到历史版本恢复了。比如到History文件夹下换到修改前的文件或使用版本控制/SVN恢复。

网友:
收藏楼主的宝贵经验!给力

网友:
多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 精神可嘉啊

网友:
之前也发现过这个问题,所以现在PCB库文件里不用查找相似对象,直接鼠标选中

网友:
宝贵经验!

网友:
楼主发现得好,刚刚看新版本不默认是不选,放心多了

网友:
不错的资历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