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X,采用富士通FRAM纯手工打造16X64点阵(有图有真相)

楼主:
这年头,凡是和纯手工沾上边的都会让人觉得高端大气有木有?在网上看到一哥们纯手工打造的16X64点阵,赶脚很霸气,特转发到这里。(原文作者:眼大5子)。

整个系统框图很简单,如下图1,采用富士通铁电存储器MB85RS16和单片机STM8S103F,通过单片机先将字模数据存入到MB85RS16,然后通过SPI读MB85RS16字模数据存入到单片机RAM中再依次显示到点阵屏上面。个人感觉SPI的比较方便点,而且存储速度也快。
(, 下载次数: 0) 图1. 系统框图

图2. 板子的原理图
开始做板子,板子是通过热转印做的,没有转印机,用电熨斗一样。而且电熨斗转印率一般都在99%以上。

图3. 通过热转印制板

图4. 板子在氯化铁中腐蚀

图5. 腐蚀完成,下面就是打孔了。

图6. 这个是钻完孔以后擦掉石墨的状态

图7. 沾点松香,开始焊接

图8.焊接完成,这个是正面。
由于第一次使用STM8单片机,画图的时候忘记预留程序调试口了,中途引线引出来,一大败笔啊!!

图9. 上电测试,IAR全速执行,一切OK。飞线是为了外接仿真口导致的

图10.接上点阵,开始编写程序
图11. 测试完成,数据全部存入MB85RS16,重新读出来显示到16X64点阵上。

总结:
芯片型号:富士通半导体FRAM:MB85RS16,通讯方式:SPI
优点: 1、写和读速度快,基本写完一个字节马上写第二个字节都OK
          2、数据可随意读取,类似EEPROM读写任意地址数据
          3、封装跟原来的外置EEPROM一样,可直接替,后续产品升级换铁电方便。
最大的优点就是突然掉电,正在写的数据不会丢失,因为读写速度快,在系统彻底掉电前瞬间完成操作。

网友A:
这不是我在论坛发的帖子吗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8447-1-1.html

网友:
楼主属于重复发帖了。。看到文章的原作者,我试着搜了搜,果然出处是在本坛: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844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我在论坛发的帖子吗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8447-1-1.html

我回复的晚了

网友:
好吧 又学到一项技能 电熨斗热转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我在论坛发的帖子吗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8447-1-1.html

是呀,所以开头有写原文作者你的名字的

网友:
我试了两三次,没能成功实现热转印制作PCB。光看网上好像比较复杂,要是能出个教程就好了。

网友:
不看看铁电多少钱,跟Flash差多少。这个用的点阵是现成的,我以前的同事拿单个二极管做过点阵。

首先肯定这个牛人的动手能力,但是我一直不赞成这种拿高端产品做低端应用的做法,如果是根据现有的东西自己使用或者只是为了玩,这种做法勉强可以接受。如果是学习的话没有必要这样弄。比如做点阵这样的东西,很明显需要大规模的字模存储,最合适的是Flash芯片。价格又低空间又大,存储速度虽然比不上铁电,但是应用中完全可以满足要求,而且上面的例子中使用的铁电应该是IIC接口,这样本身就制约了读写速度。虽然铁电读写速度很快,但是IIC最高1M(这个还是在标准高速IIC总线的标准之外的,常规的也就400K)比起Flash几十兆的SPI速度结果可想而知,就显示4个字可能区别不出来,读的多了肯定有差别。而且字模这种东西是一般是一次性写入多次读取的,铁电写入速度快的优势也就不那么明显了吧。
对于这样做的人我也就呵呵了事,对于称呼这种人为大牛的人,我只能说你太没见过世面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图文并茂,非常好!

网友:
铁电果然名不虚传,我之前有款产品用的是外置的EEPROM,由于EEPROM存储速度不够快,有时候系统突然断电导致正在写数据丢失,所以通过外接大电容蓄电解决,但是铁电由于速度快,可以省略大电容。下一部产品升级打算用铁电替换。

网友:
个人感觉FRAM的特点中,我最看重的是写的次数几乎认为是无限次。这样在一些需要存一定的数据,还要频繁的进行写操作的应用中,它的优点就得到最大的体现。其它特点,如速度快,一次可以写N个数据等,使用其它的EEPROM也能实现。所以我看好它的近乎无限次的写特点。

网友:
又是铁电存储啊,这玩意儿这几年火爆的很,以前都没怎么听说,现在物联网、电表……很多行业都常听到这厮,F家已经卖了5亿颗!!

网友:
FRAM低功耗的特性也很重要,我在应用中就是通过单片机的I/O口对MB85RC256提供电源,灵活方便,更好的进行低功耗的设计,和AT24Cxx系列的无缝替换也会在更多的场合得到更多的应用,上手更加的方便。

网友:
大家快快用起来,用的人越多,量越大,价格也就慢慢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