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滤波问题

楼主:
void fir_filter(void)
{
        int i,j;
        float sum;
        float x1[932];
        float h[31]={ 0.01492972,0.01096342,0.01458647,0.0186,0.02309,0.0278,0.03268,0.037587,
                    0.0423831,0.04692,0.051058,0.05466,
                    0.057597,0.059775,0.061111,0.061563,
                    0.0611111,0.0597754,0.05759762,0.05466,
                    0.051058,0.0469205,0.04238,0.037587,
                    0.03268,0.0278036,0.02309,0.0186523,
                    0.01458,0.0109634,0.014929,};
        //x2=1;
        for(i=0;i<900;i++)
        {
        x1[i+31]=Output0[i];//为什么程序每次执行到这就一直停着?
        };
        for(i=0;i<932;i++)
        {
                sum=0.0;
                for(j=0;j<31;j++)
                {
                        if(i >= j)
                        sum+=h[j]*x1[i-j];
                        else
                        ;
                }
                Output0[i]=(int16)sum>> 15;
        }

}
x1[i+31]=Output0[i];//为什么程序每次执行到这就一直停着?

网友:
楼主 Output0这个数组在哪定义,有否初始化?

网友:
经验证应该是数组过大溢出所致

网友A:
求问楼主fir如何软件仿真的,用ccs4,配置好target,显示工程未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问楼主fir如何软件仿真的,用ccs4,配置好target,显示工程未添加
不是软件仿真,我是硬件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