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ADI官方的.PCB .SCH文件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我在ADI官方下载了开发板的设计文件,但是用altium designer打不开,通过其它格式导入也不行。

网友:
各种EDA软件的PCB文件后缀名
各种不同格式的PCB设计文件后缀对应的格式
  .pcb。最常见的后缀,很多PCB设计文件都是这一后缀,其中最常见的是Protel、PADS,此外还包括有ZUKEN公司的Cadstar、CR5000,Altimum的P-CAD等,还有缀是pcb的gerber文件,用CAM350可以打开。
  .brd。Cadence Allegro 、Eagle.
  .max。Cadence公司另一PCB设计软件ORCAD。
  .min。 ORCAD输出的文本文件。
  .pcbdoc。 Protel 新版本DXP、AD6设计的。
  .asc。一些PCB软件的文本格式,例如PADS、protel、P-cad 等。
  .dat,.neu,.net等。 Mentor生成的netrual文件。
  很多文件夹组成。其中一个是centlib(中心库),mentor expedition设计文件。
  .cam。 CAM350或者Camtastic 2000的文件。
.tgz。 PCB设计文件生成的ODB++文件。
.cad. PCB设计文件生成的Gencad文件。

网友A:
要转换PADS的PCB文件先要转成ASCII(由PADS自己转),然后PROTEL导入ASCII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转换PADS的PCB文件先要转成ASCII(由PADS自己转),然后PROTEL导入ASCII文件.

你认为ADI的PCB是PADS画的?

网友:
估计是,你安装PADs2007以上试试.

网友B:
试试  用 PADS-LOGIC-V9.0

网友C:
altium designer 画的吧。我每次下载后都能直接用altium 打开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

网友:
确定是PADS打开的.我用他的精简版打开了.因为是精简版,无法导出ASCII文件,只好告诉你一下.我用的是9.5的精简版打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ltium designer 画的吧。我每次下载后都能直接用altium 打开

你确定?麻烦看下我上传的这个能不能打开。
我正在安装 PADS9.5,

网友D:
是 PADS格式的 我用PADS9.5 能打开 ,一般看附带的pdf文件就能确定是pads格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 PADS格式的 我用PADS9.5 能打开 ,一般看附带的pdf文件就能确定是pads格式的

是PADS的没错,我已经转成ASCII文件了,但是用AD导入的时候会报这样的错误,没有一次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转换PADS的PCB文件先要转成ASCII(由PADS自己转),然后PROTEL导入ASCII文件.

我试过你的方法了,没成功,是不是因为我的AD版本的问题?

网友A:
这个不知道,要不你把ASCII转换后的文件放到帖子了。别人帮你看看。

网友:
altium好像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要不你把ASCII转换后的文件放到帖子了。别人帮你看看。

换了一个新版本的转好能用了。谢谢支持

网友:
PADS 做的,用PADS转成ACSII 再转成AD,可以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  用 PADS-LOGIC-V9.0

网友E:
PCB 文件可以用Pads打开,9.3版本就可以。安装一个精简版就可以了。原理图没能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PCB 文件可以用Pads打开,9.3版本就可以。安装一个精简版就可以了。原理图没能打开~~~~

网友F:
可以用PADS 9.3直接打开,我用的是9.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PADS 9.3直接打开,我用的是9.3的

,PCB我用9.5也打开了,SCH还有点问题,不过有PCB就够用了。

网友G:
楼主您好,请问ADI官方的.PCB和.SCH下载链接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您好,请问ADI官方的.PCB和.SCH下载链接是什么呢

对应的评估板页面会有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