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扩展板1+74hc595数码管电位器扩展板+P4.2 A10限幅滤波处理

楼主:
应为最近比较慢所以在玩这个板子的时间无法保证,这个帖子本来早就需要写了,拖到现在。写这篇的意义在于对实际的应用场合有很多的电磁计芯片内部的ADC采样等一系列的干扰,为了使系统更稳健,又是需要处理掉有些偶然出现的波动和干扰。
本实验使用的是比较传统的限幅滤波算法,所谓限幅顾名思义就是把信号的变化限制在一定的幅度的范围内,高于我们设定的幅度,就当是干扰去除掉。在编写这个算法的过程中,需要判断采样的幅度的变化范围,所以也可称为程序判断滤波算法
本程序使用的是P4.2管脚的A10功能,也就是ADC的通道10,使用定时器触发采样,数据的计算放在了ADC采样中断中。

MSP430FR59x Demo -通过芯片的P4.2的A10通道采样,使用限幅滤波法采样得到的数据再驱动74HC595显示
Description:  限幅滤波法
A、方法:
    根据经验判断,确定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设为A)
  每次检测到新值时判断: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有效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无效,放弃本次值,用上次值代替本次值
B、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
C、缺点
 无法抑制周期性的干扰
 平滑度差
ACLK = n/a, MCLK = SMCLK = 8MHZ

/*******************************************************************************
//  MSP430FR59x Demo -通过芯片的P4.2的A10通道采样,使用限幅滤波法采样得到的数据再
//                    驱动74HC595显示
//
//  Description:  限幅滤波法(又称程序判断滤波法)
// A、方法:
//     根据经验判断,确定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设为A)
//   每次检测到新值时判断:
//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有效
//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无效,放弃本次值,用上次值代替本次值
// B、优点:
//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
// C、缺点
//   无法抑制周期性的干扰
//   平滑度差
//  ACLK = n/a, MCLK = SMCLK = 8MHZ
//
//           MSP430FR5969
//         ---------------
//     /|\|               |
//      | |               |
//      --|RST            |
//   A10--|P4.2           |
//        |           P2.2|
// SRCLK--|P3.4       P2.4|
//   SER--|P3.5       P2.5|
//  RCLK--|P3.6       P4.3|
//
//   IC爬虫   QQ:1394024051
//
//   Otc 2014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6.1
*******************************************************************************/
#include <msp43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 2
unsigned char j = 0;
long result[31],resultsum,resultend,resultq = 0,resultend1=1234;
uchar ge,shi,bai,qian;
long resultq1=1234;
#define SER   ( 1 << 5 ) //也是所谓的DS
#define SRCLK ( 1 << 4 ) //也是所谓的SHCP
#define RCLK  ( 1 << 6 ) //也是所谓的STCP
/*******************************************************************************
*函数名 :delay_1ms
*描述   :延时函数
*输入   :无
*输出   :无
*调用   :内部调用
******************************************************************************/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000;i++);
}
/*******************************************************************************
*函数名 :delay_nms
*描述   :延时函数
*输入   :n -- 延时n个ms
*输出   :无
*调用   :内部调用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unsigned char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
*函数名 :Write595
*描述   :74HC595写入数字函数
*输入   :无
*输出   :无
*调用   :内部调用
******************************************************************************/
void Write595(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P3OUT &= ~RCLK;
  for( i=0;i<8;i++ )
  {
    if(data&0x80)
    {
      P3OUT |= SER;
    }
    else
    {
      P3OUT &= ~SER;
    }
    P3OUT &= ~SRCLK;
    P3OUT |= SRCLK;
    data <<= 1;
  }
  P3OUT |= RCLK;
}
/*******************************************************************************
*函数名 :ADC_init
*描述   :ADC初始化函数,配置P4.2管脚的功能为ADC的输入通道10(A10),参考电压为芯片
*         的电源电压,使用定时器触发ADC采样,精度配置为12位。
*输入   :无
*输出   :无
*调用   :内部调用
******************************************************************************/
void ADC_init(void)
{
  // Configure ADC12
  ADC12CTL0  = ADC12SHT0_0 | ADC12ON;        // Sampling time, S&H=16, ADC12 on
  ADC12CTL1  = ADC12SHP | ADC12SHS_1 | ADC12CONSEQ_2;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CTL2 |= ADC12RES_2;                   // 12-bit conversion results
  ADC12MCTL0|= ADC12INCH_10 ;                // 选择通道10也就是A10,参考电压AVCC
  ADC12IER0 |= ADC12IE0;                     // 使能ADC转换完成中断,对应着ADC中断函数中case
                                             // 语句的ADC12IFG0
  ADC12CTL0 |= ADC12ENC | ADC12SC;
  // Configure Timer0_A3 to periodically trigger the ADC12
  TA0CCR0 = 2300;                            // PWM Period
  TA0CCTL1 = OUTMOD_3;                       // TACCR1 set/reset
  TA0CCR1 = 2;                               // TACCR1 PWM Duty Cycle
  TA0CTL = TASSEL__ACLK | MC__UP;            // ACLK, up mode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4DIR  &=~ BIT2;
  P4SEL1 |= BIT2;              // Configure ADC P4.2/A10
  P4SEL0 |= BIT2;

  P2DIR |= (BIT2|BIT4|BIT5);   // P2.2,P2.4,P2.5设置为输出端口
  P4DIR |= BIT3;               // P4.3设置为输出端口

  P3DIR |= (BIT4|BIT5|BIT6);   // P3.4,P3.5,P3.6设置为输出端口

  PJSEL0 |= BIT4 | BIT5;       // For XT1

  PM5CTL0 &= ~LOCKLPM5;        // 关闭上电端口默认输出高阻抗的功能,使能上电保持起始设置
  /*****************************************************************************/
  // Clock System Setup
  CSCTL0_H = CSKEY >> 8;                    // Unlock CS registers
  CSCTL1 = DCOFSEL_4 ;                      // Set DCO to 8MHz
  CSCTL2 = SELA__LFXTCLK | SELS__DCOCLK | SELM__DCOCLK;
  CSCTL3 = DIVA__1 | DIVS__1 | DIVM__1;     // MCLK = SMCLK = 1MHz
  CSCTL4 &= ~LFXTOFF;                       // Enable LFXT1
    do
  {
    CSCTL5 &= ~LFXTOFFG;                    // Clear XT1 fault flag
    SFRIFG1 &= ~OFIFG;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CSCTL0_H = 0;                             // Lock CS registers
  /*****************************************************************************/

  ADC_init();
  _EINT();
  while(1)
  {

    resultend = resultq*3621/4096;
    qian = resultend /1000;
    bai  = resultend /100%10;
    shi  = resultend /10%10;
    ge   = resultend %10;

    P2OUT |= (( 1 << 2 )|(1<<4)|(1<<5));
    P4OUT |= (1<<3);
    Write595(table[ge]);
    P2OUT &= ~( 1 << 5 );
    delay_nms(1);

    P2OUT |= (( 1 << 2 )|(1<<4)|(1<<5));
    P4OUT |= (1<<3);
    Write595(table[shi]);
    P4OUT &= ~( 1 << 3 );
    delay_nms(1);

    P2OUT |= (( 1 << 2 )|(1<<4)|(1<<5));
    P4OUT |= (1<<3);
    Write595(table[bai]);
    P2OUT &= ~( 1 << 4 );
    delay_nms(1);

    P2OUT |= (( 1 << 2 )|(1<<4)|(1<<5));
    P4OUT |= (1<<3);
    Write595(table[qian]);
    P2OUT &= ~( 1 << 2 );
    delay_nms(1);
  }
}
/********************************************************************/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 =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void)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ADC12_VECTOR))) ADC12_ISR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 ADC12IV_ADC12RDYIFG))
  {
    case ADC12IV_NONE: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case ADC12IV_ADC12OVIFG:  break;        // Vector  2:  ADC12MEMx Overflow
    case ADC12IV_ADC12TOVIFG: break;        // Vector  4:  Conversion time overflow
    case ADC12IV_ADC12HIIFG:  break;        // Vector  6:  ADC12BHI
    case ADC12IV_ADC12LOIFG:  break;        // Vector  8:  ADC12BLO
    case ADC12IV_ADC12INIFG:  break;        // Vector 10:  ADC12BIN
    case ADC12IV_ADC12IFG0:                 // Vector 12:  ADC12MEM0 Interrupt
         //resultq = ADC12MEM0;
      if(j<31)
         {
            result[j] = ADC12MEM0;
            if(j>=2)
            {
               if((result[j] - result[j-1]>A)||(result[j-1] - result[j]>A))
               resultsum += result[j-1];
               else
               resultsum += result[j];
             }

             j++;
         }
         else
        {
           resultq = resultsum/29;
           resultsum =0;
           j = 0;
        }
      break;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case ADC12IV_ADC12IFG1:   break;        // Vector 14:  ADC12MEM1
    case ADC12IV_ADC12IFG2:   break;        // Vector 16:  ADC12MEM2
    case ADC12IV_ADC12IFG3:   break;        // Vector 18:  ADC12MEM3
    case ADC12IV_ADC12IFG4:   break;        // Vector 20:  ADC12MEM4
    case ADC12IV_ADC12IFG5:   break;        // Vector 22:  ADC12MEM5
    case ADC12IV_ADC12IFG6:   break;        // Vector 24:  ADC12MEM6
    case ADC12IV_ADC12IFG7:   break;        // Vector 26:  ADC12MEM7
    case ADC12IV_ADC12IFG8:   break;        // Vector 28:  ADC12MEM8
    case ADC12IV_ADC12IFG9:   break;        // Vector 30:  ADC12MEM9
    case ADC12IV_ADC12IFG10:  break;        // Vector 32:  ADC12MEM10
    case ADC12IV_ADC12IFG11:  break;        // Vector 34:  ADC12MEM11
    case ADC12IV_ADC12IFG12:  break;        // Vector 36:  ADC12MEM12
    case ADC12IV_ADC12IFG13:  break;        // Vector 38:  ADC12MEM13
    case ADC12IV_ADC12IFG14:  break;        // Vector 40:  ADC12MEM14
    case ADC12IV_ADC12IFG15:  break;        // Vector 42:  ADC12MEM15
    case ADC12IV_ADC12IFG16:  break;        // Vector 44:  ADC12MEM16
    case ADC12IV_ADC12IFG17:  break;        // Vector 46:  ADC12MEM17
    case ADC12IV_ADC12IFG18:  break;        // Vector 48:  ADC12MEM18
    case ADC12IV_ADC12IFG19:  break;        // Vector 50:  ADC12MEM19
    case ADC12IV_ADC12IFG20:  break;        // Vector 52:  ADC12MEM20
    case ADC12IV_ADC12IFG21:  break;        // Vector 54:  ADC12MEM21
    case ADC12IV_ADC12IFG22:  break;        // Vector 56:  ADC12MEM22
    case ADC12IV_ADC12IFG23:  break;        // Vector 58:  ADC12MEM23
    case ADC12IV_ADC12IFG24:  break;        // Vector 60:  ADC12MEM24
    case ADC12IV_ADC12IFG25:  break;        // Vector 62:  ADC12MEM25
    case ADC12IV_ADC12IFG26:  break;        // Vector 64:  ADC12MEM26
    case ADC12IV_ADC12IFG27:  break;        // Vector 66:  ADC12MEM27
    case ADC12IV_ADC12IFG28:  break;        // Vector 68:  ADC12MEM28
    case ADC12IV_ADC12IFG29:  break;        // Vector 70:  ADC12MEM29
    case ADC12IV_ADC12IFG30:  break;        // Vector 72:  ADC12MEM30
    case ADC12IV_ADC12IFG31:  break;        // Vector 74:  ADC12MEM31
    case ADC12IV_ADC12RDYIFG: break;        // Vector 76:  ADC12RDY
    default: break;
  }
}

jyb2014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