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 D21 Xplained Pro 试用】04 利用ASF实现uart上传ADC采集数据

楼主:
因为xplained上没有显示,因此这里用串口把adc采集到的数据通过串口来上传。同时改进按键程序,在第一版的程序中,没有按键抬起判断,因此如果用按键控制adc采集的话,按一次,会采集好多个,这样在串口上就有很多数据了,观看不方便。第一步同样是新建项目,然后把ADC和uart通过asf添加到project里面。在用uart的时候,发现有两个,一个是secom单元下的,另一个是单独的uart,简单看了看,下面那个应该是给只有uart的mcu用的,D21应该还是用secom的uart

添加完,继续asf,copy代码,默认是把串口接到调试端的cdc上的,com15。

好,问题来了,在程序初始先发一个hello world,结果stc的那个串口助手死活没显示,然后把uart write写到while里面狂发,也没有!!折腾了半天,发现,stc的那个串口助手问题。换了一个sscom,丝般顺滑。

然后是改按键代码,写了一句按键抬起判断,这样每按一次就采一个数据,并通过串口上传看起来比较舒服了。
while(port_pin_get_input_level(BUTTON_0_PIN) == BUTTON_0_ACTIVE);
到这里,发现原来as也还好玩玩的,有asf,驱动真心方便啊,结果没啥写的了,贴点代码凑字数,哈哈。
int main (void)
{
        uint16_t result,vres;
        uint8_t string[] = "v=0.000\r\n";
        system_init();
        configure_adc();
        configure_usart();

        usart_write_buffer_wait(&usart_instance, string, sizeof(string));

        while (1) {
                // Is button pressed?
                if (port_pin_get_input_level(BUTTON_0_PIN) == BUTTON_0_ACTIVE) {
                        // Yes, so turn LED on.
                        while(port_pin_get_input_level(BUTTON_0_PIN) == BUTTON_0_ACTIVE);
                        port_pin_set_output_level(LED_0_PIN, LED_0_ACTIVE);
                        adc_start_conversion(&adc_instance);

                        do {
                                /* Wait for conversion to be done and read out result */
                        } while (adc_read(&adc_instance, &result) == STATUS_BUSY);
                        vres=(result*1000)>>12;
                        string[4]=(vres/100)+0x30;
                        string[5]=(vres/10)%10+0x30;
                        string[6]=vres%10+0x30;
                        usart_write_buffer_wait(&usart_instance, string, sizeof(string));
                }else {
                // No, so turn LED off.
                port_pin_set_output_level(LED_0_PIN, !LED_0_ACTIVE);
            }
        }
}

网友:
你还有这个的全代码吗,我做这个的课程设计,谢谢,就是那个串口配置和adc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