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拯救,MSP430f2012怎么下载程序的 他和MSP430F149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求教各位大神拯救,MSP430f2012怎么下载程序的   他和MSP430F149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2012可以使用JTAG口或者SBW口,而149只能用JTAG口下载,JTAG口引脚多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12可以使用JTAG口或者SBW口,而149只能用JTAG口下载,JTAG口引脚多一些。

哪BSL下载方式,又是怎么解释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BSL下载方式,又是怎么解释的啦?

请自行查阅数据手册,我不清楚。

网友:
哦哦  谢谢啦  大赛

网友:
这个问题我已解决   遇到同类问题的好友可以关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