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am335x上电复位配置引脚不正常
xia
xia

网友A(2014-10-22):
am335x上电复位配置引脚不正常
am335x上电复位之后,在上升沿读取sysboot配置引脚的状态。但是我的板子sysboot2只连接10K下拉电阻,没连接到任何其它电路的情况下,上电复位后本应为低的却一直是高电平。
有几个配置引脚都是这样,不能拉低。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上电

网友B:
没用过这个片子,建议参考PDF,如果类似于STM32,是不是管脚配置上拉或者输出高电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