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PWM输出接多大的下拉电阻合适呢

楼主:
手册上说输出IO电流一般在4mA,我想问下一般下拉电阻选多少合适呢,好像有说1到10k

网友:
4mA并不是说一定要达到这个值啊,这个值是正常运行的电流。一般情况下不能长时间工作在超过这个值的情况下。你要输出PWM是干嘛用,如果是驱动发光二极管之类的就要根据这个值计算得到合适的限流电阻。至于下拉电阻,有没有都不是必要的,一般加的话别太小就行,大点儿无所谓,一般常用的就是5.1K、10K,如果需要强拉,也有用1K的。2812在1K的电阻下电流才3.3mA,也满足正常运行的需要,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再驱动别的东西就要考虑会不会超出额度电流了。

网友:
楼主接下拉电阻的目的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