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en1081开发套件摄像头的问题

楼主:
板子玩了两天,或者说是测试了两天,昨天是一大堆的问题,
今天好不容易把液晶调试好了,,。。。
但是,摄像头还是有问题,,,那个纠结啊。。。。。。

看原理图,对照板子,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问题,具体如下:

R20和R21板子上没有焊接。。。。发现这个问题,那个兴奋啊,。。。以为终于找到问题了
于是乎,马上插上电烙铁,把那两个接口焊接起来。。。。

结果还是不行。。。。。。没有任何显示,但是软件却显示已接受XXX。。。。

我感觉奇怪,就换了个串口助手,这次是有显示了,需要显示的信息基本都出来了,但是。。。。图片。。。。。
没有显示图片啊,摄像头怎么能叫摄像头呢??

最后经过对比发现,R20和R21确实是可以不用焊接的。。。。。。
就是说,我发现的那个问题不是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我还没找到是哪里到位问题好吧,最后的问题是,,,,摄像头还是不好使,不知道其他兄弟调试得怎么样?
有好使的么?;
是不是我哪里犯错误了?还是有一些细节没有注意???
希望调出来的兄弟指点指点啊

网友:
我这边调试可以了,V1.19的Demo    “DCMI_OV2640”
main.c 中代码做了如下修改就可以了

printf("\r\n Please press the button to take photos \r\n");
        key_flag = 1;
  OV2640_JPEG_EN();
        while (1)
        {
               //OV2640_JPEG_Dis();
                if(jpg_flag&&key_flag)
                {
                        OV2640_JPEG_Dis();
                        if( (JpegBuffer[0]==0xFF)&&(JpegBuffer[1]==0xD8) )

             @chenglong318 @Jason@xu

网友A:
是ST固件版本升级的问题,稍后更新资料通知您!

网友A:
http://www.waveshare.net/wiki/%E ... mo-EMW316x_V1.12.7z
这个是程序下载地址,您下载试试!!

网友:
谢谢您的反馈,
还有就是 您之前说好不容易把液晶搞出来了,是我们的程序问题还是你的操作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waveshare.net/wiki/%E6%96%87%E4%BB%B6%3AMxchipWNet-Demo-EMW316x_V1.12.7z
这个是程序下载 ...

老大,把MICO系统调通给我们玩玩啊!
我想直接在MICO系统上做项目!

网友:
恩,好像demo代码确实有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966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反馈,
还有就是 您之前说好不容易把液晶搞出来了,是我们的程序问题还是你的操作问题导致的呢?

看到了,好的,辛苦了。液晶估计是我操作的问题。现在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摄像头还需要接MCU usb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ST固件版本升级的问题,稍后更新资料通知您!

我测试摄像头demo也是不行。另外wif的最后一个demo用户手册没有说明,虽然wifi跑起来找到热点可以连接...但是无法看到摄像头的web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