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1081上手和第一个例程

楼主:
到手2天交个作业
看看上电的情况

Core1081上的LED并没有亮起
反而是LED4和LED3亮起了
不过,为毛LED3的亮度这么低?
是板卡工作不正常,还是设计问题?
JLink和J-Flash,玩过ARM的筒子肯定不会陌生
这里就用JTAG口了

顺利找到F205的核心
我这里必须的使用JTAG接口
用SWD的话,后面会出现RAM读取错误,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版本问题吧,仿真用JTAG接口就一切正常鸟
对于庆科的模块的存储空间,要注意分为BOOT、APP和Driver三块
bootloader起始地址是0x8000000,APP起始地址是0x800c000,driver起始地址是0x80c0000
烧写的时候千万不要搞错,否则就前功尽弃了
自己编写的代码形成固件后,是写入APP的空间
所以一般情况下,boot和driver就不用变动,在MDK中设置好app的起始地址就好了
一步步来
1、烧写boot
载入boot的bin后,填写boot的起始地址(其实填0就好了,jflash默认的起始地址就是8000000)

program&Verify,瞬间完成
弹出的询问对话框直接 是
0.262秒完成
2、烧写driver
同上步,不过烧写地址要改成0x80c0000
13.773s完成
3、烧写app
这里就要使用到例程了
选择wifi的第一个例程  Demo1_WiFi_Link
这个例程把CORE1081设置成softap和station模式
例程有MDK和IAR工程
这里用MDK
打开main文件
修改
#define AP_NAME           "Ljj@Home"
#define AP_PASSWORD       "xxxxxxxxxx"

成自己路由器的SSID和KEY
重点要关注烧写地址空间,红框里头

下载配置,编译环境配置啥的,这里不罗嗦了
编译,可能会出现这个错误

原因是编译完成后执行的指令操作有误
看这里

撸主的错误是路径不对,修改后,编译错误消失(其实不修改,也能下载)
下载,run......

CORE1081上的红色LED亮起咯
不出意外的话
现在的OPEN1081连接上了路由器
笔记本无线网络也能发现一个softap的热点
上图

测试测试,串口信息

ping一下看看

呃,今天先到这里。

网友:
消灭〇回复,哇咔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