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CHIP+Open1081的扩展板

楼主:
1. 2.2inch 320x240 Touch LCD (A)
主要参数

驱动芯片

LCD控制芯片BD663474,触摸面板控制芯片XPT2046
类型
TFT
接口
SPI串行; 触摸面板:SPI
背光
LED背光
色阶指数
26万色
分辨率
320x240 (Pixel)
接口定义

引脚号

标识
描述
功能
GND
接地
GND
3.3V
+3.3电源
连接到电源+3.3V
PWM
背光灯亮度调节
可以使用PWM来控制背光灯亮度
NC
NC
NC
NC
NC
NC
NC
NC
NC
NC
NC
NC
NC
NC
NC
NC
NC
NC
NC
NC
T_IRQ
触摸面板中断
检测到触摸面板有按下则为低电平
T_BUSY
触摸面板忙信号

T_CS
触摸面板片选信号
低电平选择触摸面板
T_DCLK
触摸面板SPI时钟信号
连接到SPI的SCK
T_DIN
触摸面板SPI数据输入
连接到SPI的MOSI
T_DOUT
触摸面板SPI数据输出
连接到SPI的MISO
RESET
芯片重启
低电平重启芯片
SCI
屏幕SPI数据输入(串行模式使用)
连接到SPI的MOSI
SCL
屏幕SPI时钟信号(串行模式使用)
连接到SPI的SCK
NC
NC
NC
NC
NC
NC
CS
LCD片选信号(串行模式使用)
低电平选择LCD
RS
指令/数据 寄存器选择
RS = 1 :  数据寄存器
  RS = 0 : 指令寄存器

2. Analog Test Board
主要参数

功能简介:

调节可调电阻可以改变电压输入大小(0-3.3V,2通道),聆听喇叭声音可以知道电压输出大小(1通道)
典型应用:
测试MCU自带的AD/DA功能,测试MP3输出是否正常,音乐播放
主要资源:
LM386M,扬声器,高精度可调电阻 x 2,测试接口
资料包括:
·          测试程序(STM32)

·          电路原理图

·          相关PDF资料
特别注意:本产品不自带AD/DA功能,它一般用于需要测试AD/DA的场合(如测试MCU自带的AD/DA功能),作为输入输出测试板使用!

3. FM24CXX FRAM Board
主要参数

功能简介:

基于I2C接口的FRAM模块
最大特点:
1. 支持两种接口类型接入目标板:排针或排座
  2. 支持I2C总线级联(通过排针、排座对接的方法,可同时使用多个I2C模块)
典型应用:
FRAM外扩存储
主要资源:
FM24CXX,I2C接口排针,I2C接口排座,地址/写保护跳线端口
资料包括:
·          测试程序(AVR、STM32、STM8、C8051F)

·          电路原理图

·          相关PDF资料

4. UDA1380 Board
主要参数

功能简介:

基于I2S接口的立体声音频编码解码模块
最大特点:
I2S接口兼容部分Open开发板
典型应用:
立体声音频编码解码
主要资源:
UDA1380,音频输入接口,音频输出接口,麦克风
资料包括:
·          测试程序(LPC Cortex-M3,不含录音程序)

·          电路原理图

·          相关PDF资料

5. OV2640 Camera Board
主要参数

  • 像素:200万像素(UXGA 1622X1200
  • 供电电压:3.3V
  • IO电压:1.7V ~3.3V DC
  • 输出格式:

    • YUV(422/420)/YCnCr422
    • RGB565/555
    • 8-bit compressed data

  • 最大图片输出速度:

    • UXGA/SXGA 15fps
    • UXGA/SXGA 30fps
    • SVGA 30fps
    • CIF 60FPS

6. AT45DBXX DataFlash Board
主要参数

功能简介:

基于SPI接口的DataFLash
最大特点:
支持SPI总线级联(通过SPI接口进行级联,可同时使用多个SPI模块)
典型应用:
DataFlash外扩存储
主要资源:
AT45DBXX,SPI接口,读写接口排针,读写接口排座
资料包括:
·          测试程序(AVR、STM32、STM8、C8051F)

·          电路原理图

·          相关PDF资料
兼容主控板:

7. Micro SD Storage Board
主要参数

  • 支持Micro SD Card
  • 支持SDIOSPI接口
  • 接口规格为PIN间距2.54mm排针

8. SN65HVD230 CAN Board
主要参数

功能简介:

CAN总线发送接收器,引脚兼容PCA82C250,3.3V供电,带ESD保护
典型应用:
CAN总线驱动
主要资源:
SN65HVD230
资料包括:
·          电路原理图

·          相关PDF资料

9. DS18B20
DS1820 数字温度计以 9 位数字量的形式反映器件的温度值。

以上所有扩展板的资料集合

MXCHIP+Open1081的扩展板资料集合
由于在审核,过了审核再发链接。
下载中心地址: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hen8710/548189

网友:
没看懂楼主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整理的不错啊!顶一个!

网友:
恩,很详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