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超级电容供电比较一下不同MSP430 LaunchPad的工作时间(结果见11楼)

楼主:
使用超级电容供电,比较一下哪个LaunchPad最厉害。上面从左到右分别是MSP430 LaunchPad 1.3、1.4、1.5,下面是EXP-MSP430FR5969。MSP430 LaunchPad 1.3上是MSP430G2231,1.4/1.5上是MSP430G2553。

为了公平,尽量使用相同的测试环境。使用相同的程序,都使用Energia下载基本的blink程序,每1秒闪一次LED。测试前充电5分钟,测试时将调试口的短路块全部断开。

现在正在测试中,大家猜猜哪个最厉害,工作时间最长。

网友:
好想知道结果

网友A:
板上有没有电源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上有没有电源芯片啊,,,

直接用超级电容供电。

网友:
有两个因素可能造成你想要的“公平”难以实现:

1、LED
 LED耗电是mA级的,若不尽量降低点灯占空比的话,比较的将是两个LED的特性和限流电阻的误差而不是CPU。
2、超级电容
 超级电容即使标称容量相同,误差可不会小,另外超级电容的自然放电,对于省电型CPU来说无法忽略的。

网友:
是否可以换个方案:首先将超级电容充满电,然后用自带的LED放电,同时用AD检测超级电容的电压。当电量放到90%的时候关闭LED,同时开始计时,当电量放到50%的时候停止计时,然后通过串口输出放电时间。测试的时候用同1个超级电容,1块块板轮流测,这样应该比较公平。

网友B:
只闪电测试时间会很长的,加上超级电容的容量的误差,单片机又都是是低功耗的虽然是一个系列,板子又不一样,结果能说明什么

网友:
仙猫说得对。
1、LED跟MCU耗电流不是一个量级的,功耗主要不在430.
2、超级电容个体差异大,应该用同一颗电容测试。
3、是否存在到仿真器部分的电流回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闪电测试时间会很长的,加上超级电容的容量的误差,单片机又都是是低功耗的虽然是一个系列,板子又不一样 ...

超级电容看起来容量很大,其实换算成AH是很小的。不使用低功耗测试其实还是比较快的。测试中交换了超级电容做交叉测试,虽然不太严格,也可以反应基本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仙猫说得对。
1、LED跟MCU耗电流不是一个量级的,功耗主要不在430.
2、超级电容个体差异大,应该用同一颗 ...

前面已经说明,断开了仿真器借口,不然放电会非常快。

网友:
这只是一个小测试而已,虽说不是太严谨,但也可以反映出大概的情况。大家也别太当真,看看就行了。先说一下测试结果吧。
  • 首先倒下的是MSP430 LaunchPad v1.5版,坚持了约15分钟。
  • 然后是v1.4版。
  • v1.4/1.5版停止运行时,LED停止闪动,这时超级电容上还有2.2V电压。看起来是内部的复位电路使MCU停止运行。它们都使用了MSP430G2553。
  • 交换了1.4/1.5版LaunchPad的超级电容,测试结果差不多,误差在30s之类。
  • MSP430FR5969运行了44分钟,这时超级电容上电压还有1.9V。
  • 最想不到的是v1.3的LaunchPad,它坚持了约2小时,到最后LED的发光基本看不见了。这时的电压约1.48V,已经远低于手册上写的1.8V。这块板上使用的是MSP430G2231,虽然比较旧,但是却最能吃苦。

网友:
这个想法太好了,用电容供电!

网友:
测试之前每个电容的电量是否一致,,结果才能可靠

网友D:
超级电容存在一个“电压回灌”的现象。
你把电容充电到3.5V(Launchpad默认电压,将电容连到板子Vcc和GND口,直接就是这个电压,充电1-5分钟),然后断开电容与launchpad的连接。
用一根导线短路电容两极约10秒,然后断开导线,立即用万用表测量电容两端电压。发现电容电压是在缓慢上升的。

一开始我猜想是不是G2553板子先放电到1.8V,才停止工作的,由于负载的去除,然后电容电压缓慢上升到2.2V。
后来想想不对,电容自放电率很高,停止工作之后肯定是立即测量电压得到的2.2V,不然电压肯定会更低。但是从工作手册上看,G2553的工作电压范围下限是1.8V,2.2V是flash的最低擦除电压。
那么,你得检查下面几个东西:
1.DCO受电压影响,电压过低将无法开启DCO。
从你的板子上看,V1.3版本焊接了32k晶振,V1.4和V1.5版本均未焊接。在DCO关闭之后V1.3版本还能由晶体提供时钟继续运行,而另外两块板子不行。
2.G2231的内部Flash中储存的校准后的DCO数据只有1M的。而G2553有1M 8M 12M和16M。你是不是选择了一个高频的DCO导致G2553提前停止工作。
3.LED灯的pn结电压,不过这个地方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你之前的用词是“LED的发光基本看不见”,说明LED一直是亮着的。如果电压小于LED灯的pn结电压,那将彻底断开,而不是微弱发光。
在断开仿真器的情况下,V1.3 V1.4 V1.5版本的launchpad基本上没有差别,都是最后的应用电路。因此差别主要是由你的单片机本身、LED个体化差异,以及代码运行环境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级电容存在一个“电压回灌”的现象。
你把电容充电到3.5V(Launchpad默认电压,将电容连到板子Vcc和GND ...

你的分析非常透彻。

测试用的程序是energia中带的blink历程,就是简单的delay,然后改变LED状态。仔细看energia上,对MSP430 LaunchPad的支持是这样的,对G2231使用1M时钟,对G2553使用16M正好和你分析的差不多,这也应该就是为什么G2231可以运行的最长的原因。

网友:
我之前也用超级电容开发过一个小东西,那就是房间空调的遥控器。我是每5秒钟通过ADC检测电源电压和环境温度,然后显示在COG12864的LCD上。每5秒用ADC检测一次环境温度和电源电压,每5分钟发送一次遥控信号。通过一个外部按键来实现对液晶屏的开关和对模块的开关。单击按键可以开启液晶显示并开启背光,背光每次只开3秒,在背光开启的条件下按下按键开关模块。
单片机使用的是MSP430G2452,主要工作在LPM3下,使用VLO作为ACLK时钟源。8Md DCO作为MCLK。38kHz信号通过定时器直接输出。
当时选择1.5F的超级电容作为主供电设备主要有这么几个考虑:
充电电路简单,与锂电池相比,法拉电容不需要考虑充电曲线的问题。
不需要保护电路,法拉电容不存在过充和过放的问题,直接短路电容两极问题也不大。只要不过压,法拉电容基本上不会出什么问题。
但是,实际使用中发现,法拉电容的内阻太大,电压在3.5V时还好,电压在2.8V的时候就几乎无法使红外LED具备足够的亮度控制空调了。而从3.5V到放电至2.8V这一过程也只持续了1个小时左右。
后来,我在法拉电容两端再并联了一个1UF的电解电容,发现内阻过小的问题得到了很大改善,在2.5V电压条件下还能正常控制空调。但是,电容的自放电率更大,充至3.5V的法拉电容在1小时内放电到1.8V以下。
所以,如果要用法拉电容供电,必须保证使用的所遇模块都是低功耗的模块, 另外如果用430单片机还得注意DCO运行的电压条件,适当时候需要考虑根据电源电压降低运行频率来延长运行时间。

网友E:
一般的超级电容就是ESR太高,使得实际使用受到太多限制,温度特性、使用寿命等指标也不理想。很多时候,还不如用电池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的超级电容就是ESR太高,使得实际使用受到太多限制,温度特性、使用寿命等指标也不理想。很多时候,还 ...

也有低esr的,不过那种漏电流更高

网友:
求楼主用超级电容对单片机供电具体的一些做法,本人大学生一枚,初学者,对法拉电容供电这块比较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