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问题

楼主:
东芝的mos与英飞凌的mos结构上有哪些差异??

网友:
英飞凌的mos用过很好
东芝的用的少,
每个厂家产品的在功率大小的侧重点不同

欧美(一线品牌):IR 仙童 英飞凌 ST ON Vishay AOS

日本(二线品牌):东芝 三洋 松木 瑞萨 富士 三菱 NEC等

韩国(二线品牌):信安 美格纳 semihow AUK KIA等

台湾(二线品牌):富鼎先进 茂达 茂钿 UTC(友顺) CET(华润)擎力等

大陆(三线品牌):吉林华微 杭州士兰微 广州南科 西安后裔 深圳比亚迪 深圳锐

网友:
小功率低压MOS管:常用型号:2301 3401 3400 3402 8205 9435 8822 9926等这些大部分应用在数码消费品领域,低压MOS管由于技术门槛低,很多杂牌的流入市场,价格竞争非常激烈。目前国产和台湾的MOS管占领主要市场,欧美的就只有AOS和vishay有少部分高端市场。

中压大功率MOS管:这部分的半壁江山都被欧美品牌占领,主要领军的有IR,仙童,ST,英飞凌。ST的75N75主要在电动车控制器领域是老牌地位,口碑最好,100V-250V之间大部分都是IR统治,因为这部分型号功率都比较大,大概都是应用在逆变器里面,国产的目前认可度还都比较低。

高压MOS管: 600V系列,这个系列竞争也是白热化。主要分布在电源行业,其中国内市场,高端品牌主要用仙童的,中端市场用日韩的,比如东芝的2SK系列,韩国很多牌子,最有影响力的是信安,semihow,KIA,AUK。其余的市场是国产和台湾的牌子,国产的有力竞争对手是吉林华微,性价比最高,杭州士兰微和深圳比亚迪胜在价格优势,华晶的性能最稳定,但是价格最高,台湾的UTC在这个领域也很受欢迎。

800V-1200V: 这部分市场大部分还都是进口品牌的天下。

1200V以上都是用的IGBT了

网友:
楼上好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