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无线主题征集】+ 智能家庭供暖控制系统

楼主:
     设计一个智能家庭供暖控制系统。这套系统包括数个房间无线温控器和一个中心控制器。一般家庭有多个房间,每个房间放一个无线温控器(其中有温度采集模块),该温控器可以设置房间要达到的温度,当温度到达要控制的低温或高温时通过433无线和中心控制器通讯,通知中心控制器打开或关闭对应房间的供暖阀门(可以是水热或其他方式)。可以通过远程登陆中心服务器查看对应房间的温度(这时中心控制器主动问各个房间要温度数据),强制打开或对应任意房间的供暖。
    房间的无线温控器,可以设置不同时段的多个温度值,行业上要7天编程功能(即周一到周日),每天最多6个时间段。实现一周内七天,每天多个时间段不同的温度的控制。

   房间的无线温控器具有友好的人机界面,可能设置温控器的时间,7天内每天6个时间段的温度设置。温度设置范围为:5℃-45℃(41℉-113℉),显示一位小数位,第一次上电时默认显示设置温度为21℃,设置键每次调整0.5℃。温控器采用两节5号电池供电,使用时间要达到一年以上。电池电压过低时要能正常的提醒用户。断电后,最后一次设置的数据将保存,再次上电后自动恢复上次保存的数据。如果一天设置的时间值和另一天一样,可以直接复制数据,不用重新设置。
    房间的无线温控器能够在达到温度时,正常准确的通过无线发送数据到中心控制器,中心控制器能够正确的打开或关闭相应阀门。并且能远程正确的访问中心控制器获得相应的信息,远程能够正确的控制阀门的打开或关闭。

   无线部分采用TI的CC1101。目前房间温控器已经开发完成。不多说了,来张产品的图片。由于是公司的东西,不敢多发,就一张吧,正面的屏没装。这个PCB是有线,无线都可以使用的。无线的话上面焊接个模块,有线的话不用焊模块。

网友:
上传点CC1101的资料,在无线参数配置方面,TI有个软件很方便,这个软件很不错。SmartRF_Studio。

网友:
挺有创意的

网友:
比中央空调更智能,也更家庭化小型化了...

网友A:
弄好之后用了一个冬天才发现,家里暖气费按面积收的

网友B:
这到是真的,是按面积收费的啊!还就是电路板怎么打那么洞啊,是干什么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到是真的,是按面积收费的啊!还就是电路板怎么打那么洞啊,是干什么的啊?{:1_ ...

这个主要用于出口的,欧美用的比较多。主芯片下面一排洞是正面要焊接一块段码液晶的。其余的大部分是地的过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弄好之后用了一个冬天才发现,家里暖气费按面积收的

北方的暖气是不太合算了。这个主要用于欧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北方的暖气是不太合算了。这个主要用于欧美。

现在已经有按实际用热收费的了,用表计量,跟电表水表那样。但是具体是什么原理,如何实现的不太清楚。还有现在有些小区是用天然气自己烧暖气的,这样的设计还是比较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经有按实际用热收费的了,用表计量,跟电表水表那样。但是具体是什么原理,如何实现的不太清楚。还 ...

涨知识,一直生活在南方,真的不了解供暖的情况

网友:
这个很不错啊,只能家居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