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CHIP Open1081——模块Demo测试

楼主:
首先参照UserManual烧写引导程序 需要注意的是如图address要改为08000000

连接串口 板子上miniUSB连接至USB TO UART 如图是引导程序菜单 可使用引导程序直接烧录bin文件

下面来看看主控芯片FLASH的分区

通过配置BOOT脚电平来选择启动方式 低电平时进入引导程序主菜单 高电平时正常引导应用程序 因此测试后面的模块DEMO需要将BOOT拨到H BOOT脚连接至PE6

如前文因为用户程序是放在0X800C00 所以KEIL中也要做相应的设置

因为前面已经映射好用户程序位置 所以只要添加器件就好 因为引导程序也是在FLASH中的 所以切记下载程序前不要全部擦除

下面开始测试各模块DEMO 简略上点串口打印信息
1、ADC

2、CAN
因没有两块CAN模块 所以跳过

3、DAC

4、摄像头模块
这个地方我觉得下位机是没问题的 感觉是上位机有时候响应不到 这个时候建议先用串口16进制接受看一下

5、温度采集模块

6、摇杆、按键、LED
这里不要连接串口 不然实验现象就是流水灯了

7、I2C

8、I2S

9、LCD22

10、LDR
手边没有 先跳过

11、LED
WAKE UP按键按下 LED闪烁

12、RTC

13、SPI_AT45

14、SPI_SD
不知道是SD卡太大还是不兼容还是写保护了 有点问题

15、USB_Device

总体来说还算顺利 下面要试试WIFI的Demo了

下面附上模块Demo工程

太晚了 赶紧睡觉

网友:
注意休息啊 :) 辛苦啦

网友:
lz 有mico版的外设历程没

网友:
发送命令没反应

网友A:
你这个进入了指令模式 把那三个拨动开关全部拨到H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进入了指令模式 把那三个拨动开关全部拨到H试试

不行 版本是1.19的

网友:
你现在只是烧录了boot和WIFI射频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