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512存储不稳定

楼主:
我做的一个控制板,用at24c512做存储,但出现存储不稳定现象,表现是存入的数据,当时正确,但一段时间后再打开数据就变化了。各路高手请帮忙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国产芯片?是否原装,排除本身质量和供电原因,再检查下这个现象是否是断电了开机出现?如果是这样,考虑数据写入保护,围了方便,存储器的写保护一般都是常开接法,可以考虑下用MCU控制,如果还有问题,那就得检查你的代码了

网友:
"但一段时间后再打开数据就变化了。"是重新上电了吧。确定你断电之前,存储的数据是正确的。再看重新上电,对存储器是否有一些操作。

网友:
这一类芯片已经很成熟了。国产的估计也不会那么差劲。

网友:
是掉电的缘故吗  用铁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