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CCS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
CCS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CCS编译过程遇到的问题,是不是工程没有配置正确,对CCS不熟悉,有没有熟悉的大哥啊!
工程文件如下:

网友:
楼主,它提示说是内存分配的问题对吧。

你看看,是不是 .stack段给分配的位置不对。
不知能否改变位置。

网友A:
给楼主个建议啊,用CCS呢,最好自己一步一步的建文件,另外最好看清楚在复制粘贴,
说实话,CCS很好,但是也很让人恼火,一点小问题都会给你扒出来,用CCS至少可以改变一些不会的编程习惯。

网友B:
楼主,从编译的错误提示可以看出是RAM不够
我尝试修改了堆栈减小一点到100看下 还不能编译过去,只好看了下代码在你的
字体定义头文件中大量使用了ram,全部添加const即可,编译通过

附件是代码,供参考

网友:
oledfont.h文件,楼主有点大意了。。

网友C:
还有个BMP文件呢,也是在RAM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个建议啊,用CCS呢,最好自己一步一步的建文件,另外最好看清楚在复制粘贴,
说实话,CCS很好,但是 ...

感谢你提的意见,确实是对CCS不熟悉,要好好学习一下CC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BMP文件呢,也是在RAM区

确实RAM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从编译的错误提示可以看出是RAM不够
我尝试修改了堆栈减小一点到100看下 还不能编译过去,只好看了 ...

非常感谢啊,是不是把数据都加了const,就是定义在ROM区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