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心得】+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
       首先,先介绍下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控制器是一种能够发出均匀脉冲信号的电子产品,它发出的信号进入步进电机驱动器后,会由驱动器转换成步进电机所需要的强电流信号,带动步进电机运转。步进电机控制器能够准确的控制步进电机转过每一个角度。
     按照要求,对应接线,至于IN1-4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IO,VCC和GND不能搞错,不然小电机
      好了。按照规则接好线后,下面就要写程序调试啦

不过,总是觉得自己手里的这款步进电机不行,感觉没地方用,想到可以用的方案吧,又发现性能不够好

网友:
有点大材小用了吧

网友A:
觉得性能不好那说明你对步进电机的特性还不了解。。

步进电机不仅仅只是给脉冲就转这么简单的,控制算法不好的话,就会出现丢步、滑步、速度慢、力矩小等等一大堆问题,而如果控制算法做好了,基本上性能不比伺服电机差,但硬件要比伺服电机简单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得性能不好那说明你对步进电机的特性还不了解。。

步进电机不仅仅只是给脉冲就转这么简单的,控制算法 ...

嗯,说的对,说的问题我都遇到过,我再好好回炉下,重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