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电冰箱控制程序设计

楼主:
   本公司使用一款STM8S103F3  MCU来设计了一款电冰箱的板子,现在需要设计里面的温度控制程序,如有兴趣的大侠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最好是做过制冷系统的人才,
也可以加本人QQ:1728407054   注明软件工程师

网友:
没有软件工程师有兴趣吗?

网友A:
我最近正好在做关于温控、电机控制方面的东东,不过是用的STM32哟,也许可以试试吧。

网友B:
详细准确的描述要做什么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关注~

网友:
电冰箱都是使用 PID智能温度控制,需要通过MCU来检测温度,判断是否同设置的温度一致,是高了还是低了?高了,就让压缩机继续冷却,低了就关闭压缩机,让温度保持,基本就这个工作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详细准确的描述要做什么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关注~

电冰箱都是使用 PID智能温度控制,需要通过MCU来检测温度,判断是否同设置的温度一致,是高了还是低了?高了,就让压缩机继续冷却,低了就关闭压缩机,让温度保持,基本就这个工作过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正好在做关于温控、电机控制方面的东东,不过是用的STM32哟,也许可以试试吧。

不是试试就可以的,必须有100%的成功率才可以啊,

网友:
电冰箱程序工作流程图

电冰箱程序流程图

电冰箱程序流程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试试就可以的,必须有100%的成功率才可以啊,

做这种东西应该还是很有把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这种东西应该还是很有把握的。。

加QQ详谈,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这种东西应该还是很有把握的。。

留下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
外包信息,建议发到信息发布版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留下联系方式,谢谢!

Mobile:13307100100
QQ:3545997

前天留的联系方式不知道是被删了还是没发成功,反正是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