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画完板子加工艺边的问题

楼主(2014-10-24):
allegro画完板子加工艺边的问题
大家好啊,我是新人,刚学allegro不久,最近要给一个板子加工艺边,求各位有相关经验的大神指导啊

网友A:
PCB做工艺边与用什么软件没有关系
工艺边一般是大批量板子,用波峰焊机的时候,是焊接过波峰在PCB板两边或者四周增加的部分,目的辅助生产,不属于PCB板的一部分,生产完成需去除。
一般的工艺边单面板是5mm多,双面板是3mm多,也有做5mm的。一般是这样,每个公司有自己的约定尺寸,可以参考本公司以前的板子进行,因为和制板公司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