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MA完成AM335X与FPGA的GPMC通讯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
AM335X与FPGA通过GPMC通讯,FPGA作为norflash设备,使用了CS1 ,采用的是Synchronous Burst Read Access,加入EDMA去完成GPMC通讯。在此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把ATTACHEDDEVICEPAGELENGTH设成16words,读到的数据就是收32个words的数据然后紧跟在后面的16words数据就没了;如果我把ATTACHEDDEVICEPAGELENGTH设成8words,读到的数据就是收16words的数据丢8words的数据,如下图所示

使用裸板跑的,SDK是starterware。

GPMC的配置是:

       GPMC_CONFIG1_1               0x61801200;
       GPMC_CONFIG2_1               0x00001F00;
       GPMC_CONFIG3_1               0x00000200;
       GPMC_CONFIG4_1               0x00001F0E;
       GPMC_CONFIG5_1               0x010F001F;
       GPMC_CONFIG6_1               0x00000000;

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问题很高深, 现在还没有触及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