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HELPER2416开发板的意见和建议

楼主:
助学活动已经结束一段时间了,论坛不免冷清了许多,关于HELPER2416开发板,相信还存在不少问题,大家一定有很多意见和建议,请大家一定告诉我!
我先写一个提纲:
1、开发板硬件配置存在哪些不足?有没有多余的器件,有没有重要的缺失功能?
2、开发板软件资源够不够完善?哪些必须软件也应该加进去?
3、开发板手册存在哪些问题?有没有必须而没有加进去的内容?
4、有没有更新,更适合初学者的硬件平台?
5、与其它厂家的同类开发板比较,有哪些明显的优缺点?
6、其他任何建议?以上问题,不要求全部回答,也不局限于上述问题。
请大家不要吝啬你的板砖!让我们对自己有个更深刻的认识,好让我们在今后的开发中推出更适合大家的产品,衷心感谢。

关于HELPER2416的介绍,请移步:这里

http://www.jyxtec.com

网友A:
调试串口换成DB9母口,USB转串口线可以直接插上。
Jtag线序调一下,省去附带的那个转接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试串口换成DB9母口,USB转串口线可以直接插上。
Jtag线序调一下,省去附带的那个转接板。

1、DB9公头的在工业嵌入系统里基本上是事实上的标准,因为一条双母交叉线,可以直接连接电脑,也可以板子与板子对连,当然,现在的新电脑大多数的都没有串口了,这是个问题,后边我的解决办法是,直接把USB转串口做在开发板上,一条USB线,既供电,又当串口用
2、JTAG线序怎么调?10P的没有行业标准,各家都不一样,20P的放在开发板上又太大了。。。

http://www.jyxtec.com

网友C:
HELPER2416开发板价格实惠,挺适合初学者的,就开发板手册来讲,我觉得关键在于引导初学者该做什么、怎么学、学习哪些内容、要先具备哪些基础的知识,建议可以添加这方面引导的内容。说来惭愧,暑假一个多月时间用学单片机的思想学习HELPER2416,简直没学啥进去,走弯路了,所以,我觉得引导很重要,让初学者明白要做啥,怎么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HELPER2416开发板价格实惠,挺适合初学者的,就开发板手册来讲,我觉得关键在于引导初学者该做什么、怎么学 ...

学习资料的确是我们最薄弱的地方,总的来说,本开发板手册的资料,比较适合有经验的企业用户,对于初学者,的确有一些难度,我们举办助学活动,也是想在这方面有所加强,后边我们会努力在这方面加以改进,谢谢!

http://www.jyxtec.com

网友D:
觉得板子主要针对的学习者是企业用户,对现在正火热的蓝牙、wifi等无线应用基本没有涉及。建议开发直接使用的无线扩展模块,作为补充

网友:
底板可以多弄一些外设模块加快项目评估
针对不同领域的客户也许会有不同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觉得板子主要针对的学习者是企业用户,对现在正火热的蓝牙、wifi等无线应用基本没有涉及。建议开发直接使用 ...

WIFI现在已经相对容易了,随便买一个无线USBWIFI网卡,插上去,如果有驱动源码的话,都能跑得起来,我们在项目中,有用RT8188EU,驱动是模块厂家给的,跑起来也不是太难
蓝牙也是一样,都是模块厂家给驱动,应该稍作移植就可以,这个软件工作还没有开始。。。

http://www.jyxtec.com

网友E:
板子其实很不错,我一直坚持用,但是自己是初学,想自己通过ubuntu搭建开发平台,可板子自带的文档上却没有说明怎样搭建交叉开发环境,希望能够完善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WIFI现在已经相对容易了,随便买一个无线USBWIFI网卡,插上去,如果有驱动源码的话,都能跑得起来,我们 ...

恩,其实这块还是挺重要的。
最好在官方的教程上补充Wifi和蓝牙的操作方法,包括推荐的硬件型号,已经移植好的驱动及驱动移植方法。小白对这些东西一下子还是搞不定的。
特别是把Wifi弄好就可以直接连接网络了(现在家里都是无线路由),然后把板子的源搞好。这样说把,树莓派应该是你们学习的榜样,做好生态系统很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子其实很不错,我一直坚持用,但是自己是初学,想自己通过ubuntu搭建开发平台,可板子自带的文档上却没有 ...

文档附录里有搭建UBUNTU环境的方法,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恩,其实这块还是挺重要的。
最好在官方的教程上补充Wifi和蓝牙的操作方法,包括推荐的硬件型号,已经移 ...

好的,近期我会把WIFI驱动放到官网上去,说起树梅派,的确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全中国开发板行业,学习的榜样。

http://www.jyxtec.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DB9公头的在工业嵌入系统里基本上是事实上的标准,因为一条双母交叉线,可以直接连接电脑,也可以板子 ...

1.公头,母头的问题主要是用来调试方便,调试串口一般用来打印调试信息的,方便调试就好了。
2.关于10Pjtag问题,买jlink的时候一般会带一块小块转接板,按照那个来就可以啊,做开发的大家都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公头,母头的问题主要是用来调试方便,调试串口一般用来打印调试信息的,方便调试就好了。
2.关于10Pj ...

有道理,这个JTAG板貌似已经成了事实上的标准了。。。

http://www.jyxt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