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5529 中的TA1,TA2,TB0 的中断问题

楼主:
在CCS中,使用了TA0,TA1,TA2,TB0 都 是做为计数用。但是在写中断部分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处理。 其中TA0中断是可以正常进入,TA1无法进入,TA2和TB0无法编译。
贴代码请各位看下中断部分应该怎么写。

// 初使化
void Timer_init(void)
{
        //计数器  TA0  初使化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GPIO_PORT_P1, GPIO_PIN0); //TA0CLK: GM pulse

                //    TA0CCTL0 &= ~CCIE;           //CCR0 interrupt disable
        TA0CCR0  = COUNT_INT_VALUE;      // CCR0
        TA0CTL = TASSEL_0 + MC_1 + TACLR; //TACLK,  up mode, clear TAR counter
        TA0CCTL0 |= CCIE;           //CCR0 interrupt enable

        //计数器  TA1  初使化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GPIO_PORT_P1, GPIO_PIN6); //TA0CLK: GM pulse
        TA1CCR0  = COUNT_INT_VALUE;      // CCR0
        TA1CTL = TASSEL_0 + MC_1 + TACLR; //TACLK,  up mode, clear TAR counter
        TA1CCTL0 |= CCIE;           //CCR0 interrupt enable
                //    TA0CCTL0 &= ~CCIE;           //CCR0 interrupt disable

        //计数器  TA2  初使化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GPIO_PORT_P2, GPIO_PIN2); //TA0CLK: GM pulse
        TA2CCR0  = COUNT_INT_VALUE;      // CCR0
        TA2CTL = TASSEL_0 + MC_1 + TACLR; //TACLK,  up mode, clear TAR counter
        TA2CCTL0 |= CCIE;           //CCR0 interrupt enable
                //    TA0CCTL0 &= ~CCIE;           //CCR0 interrupt disable

        //计数器  TA0  初使化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GPIO_PORT_P7, GPIO_PIN7); //TA0CLK: GM pulse
        TB0CCR0  = COUNT_INT_VALUE;      // CCR0
        TB0CTL = TBSSEL_0 + MC_1 + TBCLR; //TACLK,  up mode, clear TAR counter
        TB0CCTL0 |= CCIE;           //CCR0 interrupt enable
                //    TA0CCTL0 &= ~CCIE;           //CCR0 interrupt disable

}
void Get_counter(void)
{
        TA0CTL=MC_0;
        TA1CTL=MC_0;
        TA2CTL=MC_0;
        TB0CTL=MC_0;
        counter_ch1 = counter_ch1+TA0R;
        counter_ch2 = counter_ch2+TA1R;
        counter_ch3 = counter_ch3+TA2R;
        counter_ch4 = counter_ch4+TB0R;
/*
        TA0CTL = TASSEL_0 + MC_1 + TACLR; //TACLK,  up mode, clear TAR counter ta0
        TA1CTL = TASSEL_0 + MC_1 + TACLR; //TACLK,  up mode, clear TAR counter        ta1
        TA2CTL = TASSEL_0 + MC_1 + TACLR; //TACLK,  up mode, clear TAR counter ta0
        TB0CTL = TBSSEL_0 + MC_1 + TBCLR; //TACLK,  up mode, clear TAR counter        ta1
*/
        TA0CTL = TASSEL_0 + MC_1; //TACLK,  up mode, clear TAR counter ta0
        TA1CTL = TASSEL_0 + MC_1 ; //TACLK,  up mode, clear TAR counter        ta1
        TA2CTL = TASSEL_0 + MC_1 ; //TACLK,  up mode, clear TAR counter ta0
        TB0CTL = TBSSEL_0 + MC_1 ; //TACLK,  up mode, clear TAR counter        ta1

}

以下为中断部分,其中TIMER0_A0_VECTOR 是正确的。

//******************************************************************************
//
//   TA0 Interrupt function for gm pulse overflow
//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0_ISR (void)
{
        counter_ch1 = counter_ch1+COUNT_INT_VALUE;
}
//******************************************************************************
//
//   TA1 Interrupt function for gm pulse overflow
//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1_ISR (void)
{
        counter_ch2 = counter_ch2+COUNT_INT_VALUE;
}
//******************************************************************************
//
//   TA1 Interrupt function for gm pulse overflow
//
//******************************************************************************
#pragma vector=TIMER0_A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_A2_ISR (void)
{
        counter_ch3 = counter_ch3+COUNT_INT_VALUE;
}
//******************************************************************************
//
//   TA1 Interrupt function for gm pulse overflow
//
//******************************************************************************
#pragma vector=TIMERB_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B_B0_ISR (void)
{
        counter_ch4 = counter_ch4+COUNT_INT_VALUE;
}
补充一下。 在主程序里,每秒中读计数器里的数值是有的。就是中断不对。
void main(void)
{
        WDT_A_hold(WDT_A_BASE);
        PORT_init();
        UCS_init();
        RTC_init();
        Timer_init();

    __bis_SR_register(GIE);
    __no_operation();
        while(1)
        {
                key= P2IN & KEY_PIN;
                        _NOP();
            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3, GPIO_PIN7);
                        if(sec==1)
                        {

                //Toggle P1.0 every second
    //            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1, GPIO_PIN0);
                Get_counter();

                newTime = RTC_A_getCalendarTime(RTC_A_BASE);
                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4, GPIO_PIN7);
                sec=0;

                        }

        }

}

网友:
后面3个的中断向量都错了

网友:
无法编译,可能正如楼上所说,中断向量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