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2系列Launchpad调试其他系列MSP430

楼主:
(渣焊工莫笑,刚开始学拖焊,烙铁还是尖头的,买了两片5438,之前的一片已经捐躯了)
因为开发需要,手头的launchpad配合G系列MSP430已经没法满足需求(各种方面的,RAM,IO数量),于是就准备接触一下高端点的430,一开始准备用F149,因为IO够用而且用的人多资料也多。不过F149只有4线的JTAG可供调试用,Ti那个430专用的JTAG,实在是。。。有点贵。习惯了430的在线调试,就对ISP什么的很抵触。
最后把目标锁定在了F5系列,因为它有SBW,手头的G2系列launchpad也有SBW,利用起来。
网上这方面资料比较少,google娘被墙在外面好多网站都打不开,所以借宝地码个帖子,把我的经验分享一下,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人。
首先,硬件上
G2系列的Launchpad是必须的,MSP430F5438A所有IO引出(可用100LFPQ转DIP的转接板,TB有售),将launchpad上的G2系列IC拔掉(或者你把launchpad上的5个跳线帽断开也行,当然这样launchpad上的RESET键就不能用了,推荐拔芯片的方案),将launchpad与MSP430F5438A的VCC、GND、TEST、RESET脚用杜邦线连起来,至于5438上的AVCC和DVCC,我简单的把他俩连在一起了,实验嘛,不讲究了。网上有篇博文说launchpad和5438“共过GND了,就不要共VCC了,为什么,自己想去”。我看到这里真的很无奈,送佛送到西,也许这个问题很小白,但是你既然提到了,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不点透?反正我自己是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为什么不能共VCC,我共VCC了,现在也能用,如果懂的大神麻烦解释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RESET脚上的复位电容C14,据网上的帖子说,因为C14值太大而导致IAR找不到硬件,需要拆掉才能下载程序。
我的launchpad是V1.5的,C14的值是1nf,我没拆掉,现在下载正常,复位按键功能正常。据说1.4版的C14是100nf的,无**常下载,这里要求的电容值最大不超过2.2nf,没有考证过。如果有出现IAR提示无法找到硬件的问题,可先从这颗电容查起,更换2.2nf以下的电容或者干脆拆掉。
也许是Ti发现了1.4版的这颗电容会导致SBW兼容性问题,所以在1.5版中将C14的值改为了1nf。(Ti你良心了)

软件上
要求不是很多,网上有反应IAR 5.3之后的版本才能支持用G2的launchpad来编程5438,没有考证过,不过既然有新的,咱就更新一下。因为我接触430比较晚,现在用的是5.5的,正常下载和调试。对了,工程设置和头文件里别忘了把IC改成MSP430F5438A或者你用的IC。
上图吧,有图有真相

为了验证能否调试,把5438的P2.5接到launchpad的绿色LED上,写了段小程序

网友:
注意!!!!!!!
①1L的方法对于V1.5的launchpad有效,V1.4是否有效暂未考证
②注意区分launchpad上的J3和J4两个接口,J3(跳线帽接口)才是SBW接口,J4(比较窄的接口)是给EZ_430模块用的
③在IAR中,使用launchpad调试430注意把工程options里,debugger选项要选择FET-debugger,软件默认的选项是simulator。

网友:
网上有篇博文说launchpad和5438“共过GND了,就不要共VCC了,为什么,自己想去
——他的意思是不要重复供电。不同电源之间存在差异,电压不可能完全相等。所以会出现高电压电源向低电压电源灌电流的情况。为了避免损坏低压电源,或者造成高压电源过流,不要共VCC。但是你这个设计里是用launchpad给外设板供电,本来就只有1个电源,所以要把两个板子的Vcc连起来,不然应用板没电,也就无法烧录和仿真。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RESET脚上的复位电容C14。
这个问题很重要,最开头用MSP430的时候,自己画板子考虑到要用launchpad烧录,直接连RST和TEST管脚就可以了,于是应用板干脆就没画复位电容。于是,不连烧录器板子也就跑不起来了....只要再飞线。
用launchpad调试其他430单片机的要注意了,别的电路都可以不画,但是复位电路的阻容不能少。也正因为如此,launchpad和外部电路都需要布置阻容复位电路。电容并联会越来越大,同时复位时间也越来越久。所以IAR软件可能会因为复位超时导致无法找到器件。

网友A:
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好吧,我被调戏了。。。
谢谢提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被调戏了。。。
谢谢提醒!

百度MSP430吧的这个帖子的作者就是我
当时没网往论坛放,选择放在贴吧就是因为贴吧的帖子容易在百度里搜到,而且不用登陆账号也能看到帖子的全部内容
虽然本意就是分享,不多还是希望大家转载的时候能把内容的最后一行留给作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MSP430吧的这个帖子的作者就是我
当时没网往论坛放,选择放在贴吧就是因为贴吧的帖子容易在百度里搜 ...

我觉得被调戏了不是在纠结这帖是转载还是原创而是一个明明在1月份就已经被解决了的问题在10月再次被提了出来
并且是在以一种疑惑的口吻在寻求帮助

所以,即使是自己的原创帖,我不反对转载或者在多处发表(除非事先有版权方面的约定),
但是在转载特别是在间隔时间比较久的情况下转载具有时效性的文章时务必注明或者作适当的修改。
不然可能像这回一样闹得大家都不愉快

网友:
为什么我的还是识别不了硬件啊。。。。C14已经去掉啦,连线也是跟你一样的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