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处理这样的警告,会有什么结果?

楼主:
我也开始玩FR5969了,感谢@maylove  帮我找块板子。
打开例程时,出现个警告:
extra text after expected end of preprocessing directive

是对这句宏定义出的提示:
#ifndef        __HAL_MSP-EXP430FR5969_SHARPLCD_H__
#define __HAL_MSP-EXP430FR5969_SHARPLCD_H__

找了半天没有发现问题,后来才发觉,字符串中使用了 “ - ” 号,如果将其改为下划线就没有警告了。

现在大家讨论一下,如果不理会这个警告,将会有什么结果?

顺便说一句,官方的东西并非都是完全正确的、准确的。

网友:
测试发现那个'-'加不加都没有影响

网友:
忽略这个警告应该就是这个宏定义不存在吧?调用的时候提示错误?自己随便想的。

网友:
还有这个警告可能与编译器的版本或者配置也有一些关系吧?可能有些时候编译器认这个短线,可能为了兼容以前的只认下划线的版本设置的这样一个提示吧。可以认为的控制是否显示这个警告。还是自己猜想的,没有根据啊

网友:
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警告提示是extra text after expected end of preprocessing directive,也就是“宏定义的后面出现了额外的文本”

猜测编译器将连字符-当成宏定义的分隔符了。
照着这个想法继续猜:
#ifndef        __HAL_MSP-EXP430FR5969_SHARPLCD_H__
上面这句计划是“如果没有定义__HAL_MSP-EXP430FR5969_SHARPLCD_H__”
照着警告的意思,那就是在这个宏定义后面出现了额外的字符,也就是编译器理解到的宏定义是
“#ifndef  __HAL_MSP”
而下面这句宏定义,将“__HAL_MSP”定义成“EXP430FR5969_SHARPLCD_H__”
#define __HAL_MSP-EXP430FR5969_SHARPLCD_H__
在CCS中会报另外一个错误:
#1921-D white space is required between the macro name "__HAL_MSP" and its replacement

很明显了,名称__HAL_MSP和它的替代对象之间需要空格。
也就是说,这个警告的后果是宏定义的内容发生改变,不是你预期的内容。但是宏定义依旧有效,判断宏定义是否有效的语句也判断成预期外的宏定义,所以不会有任何后果。除非你在别处再定义了一个__HAL_MSP-开头的宏定义,那么就会产生冲突,导致其中一个头文件加载不上。

网友:
正规的C++程序命名规则是不允许有'-'符号的,少用为好。不知道CCS编译器会怎么处理这个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