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加恒流源调光

楼主:
请求各路大神帮我看看这个图,这个调光原理是什么,还有那么多三极管到底是怎样的,输入输出关系是怎样的?

网友:
推挽输出

网友:
这个是驱动电路,CN6可能接的是受控器件。

网友A:
开关电路加线性负反馈,这是什么节奏?
好像是要ZUOSI。
劝楼主一句:别在此电路上花时间,有时间不如看看教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路加线性负反馈,这是什么节奏?
好像是要ZUOSI。
劝楼主一句:别在此电路上花时间,有时间不如看 ...

谁没事会研究这个啊,这是我们公司的产品的电路图,我们知道老师叫我那公司的产品来做毕业设计,现在快要答辩了,电路一点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没事会研究这个啊,这是我们公司的产品的电路图,我们知道老师叫我那公司的产品来做毕业设计,现在快要 ...

“这是我们公司的产品的电路图”
最多说是电路图的很小很小一部分。

“那么多三极管”
一共才三支,这还算多?

先是“我们公司”,然后是“毕业设计”。
倒底是学生还是员工?这又是什么节奏?

说得简单明确一些:此电路极有可能是错误的。至于错误在原设计者还是你抄错,那可不知道。

网友:
R102?????
PWM··················

真有点··· nozuonodie 的感觉了

网友:
不明白PWM加反馈是怎么个意思,如果没有R102的话 就是推挽输出,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
我突然想起来人家可能是兼容设计,你要看板子上实际有没有焊R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