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0V连续可调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
    本人大三学生党,近期老师让做一个0~220V连续可调直流稳压电源,输出最大电流<1A就可以了。由于以前没有做过电源,现在完全没有方案,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抢沙发,点进来想看看作品的,谁知道

网友:
从零开始可调,只能是线性稳压电源,开关电源是做不到的。
若采用串联线性稳压方案,那么串联稳压管上功耗最大值可达220W以上,这是无法接受的。
至少要采用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分段输出方案。例如分成0~75V、75~150V、150~225V三段。
更好一些的方法,是分两级调压。前级用开关稳压电源,后级用线性稳压电源,前级的输出电压跟随后级的管压降来调整。不过,此方案对模拟电路和开关电源的功底要求不低,对本科生来说可能过于困难。

网友:
老师一般不会出这种题目。市电触电了怎么办,伤着学生了怎么办。正如maychang老师说的那样,对技术和材料要求较高。老师也是新手吧

网友:
楼主好像么有说清楚
输出最大电流<1A,输出电压呢
交流0~220V连续可调是输入?本科生都做这种交流可调设计了么
直流可调这么大的范围,如maychang老师所说也是要分一下阶段的
如果是输出直流5V1A,,功率不大,元件都好搞

网友:
感觉题目就不对,输出一般到30V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