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sp430g2553 io口模拟i2c的问题

楼主:
我用msp430f5529控制ds3231时钟芯片,采用IO口模拟I2C,程序正确,时间可以正常工作,

当我用msp430g2553控制ds3231时,也是用IO口模拟I2C,程序基本一样,与5529的程序的唯一区别是时钟不一样,但是G2553却不行,显示为00;请问是什么原因?
5529的时钟程序如下:
#define CPU_F          ((double)4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Delay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void clk_init()
{
          P5SEL |= BIT2+BIT3;                       // Port select XT2

          UCSCTL6 &= ~XT2OFF;                       // Enable XT2
          UCSCTL3 |= SELREF_2;                      // FLLref = REFO
                                                    // Since LFXT1 is not used,
                                                    // sourcing FLL with LFXT1 can cause
                                                    // XT1OFFG flag to set
          UCSCTL4 |= SELA_2;                        // ACLK=REFO,SMCLK=DCO,MCLK=DCO

          // Loop until XT1,XT2 & DCO stabilizes - in this case loop until XT2 settles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UCSCTL6 &= ~XT2DRIVE0;                    // Decrease XT2 Drive according to
                                                    // expected frequency
          UCSCTL4 |= SELS_5 + SELM_5;               // SMCLK=MCLK=XT2
          UCSCTL5 |= DIVS_2;
}

2553的时钟程序如下:
#define CPU_F          ((double)16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Delay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BCSCTL1 = CALBC1_16MHZ;                // Set DCO to 1, 8, 12 or 16MHz
        DCOCTL = CALDCO_16MHZ;

5529现象如下(工作正常):

2553现象如下(一直显示00,i2c工作不正常):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两个程序的唯一区别就是内部时钟配置不一样,其他完全一样,,很奇怪,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A:
去弄个逻辑分析仪,几十块钱的事情,读一下波形看看问题出在哪。
通信这东西读线上信号最准确了,就这么看代码很难看出到底是哪有问题的。
或者如果有示波器的话直接用示波器看当然也没问题。

网友B:
你有把两者的主时钟频率调到一样吗?你可以把2553上的时钟调节成1MHz试试看有没有数据

网友C:
移植程序需要把时钟频率调到一致呢!不然你的读、写可能因为延时或者执行速度的不同而导致读不出来正确的数据呢!详细你可以参看ds3231的时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移植程序需要把时钟频率调到一致呢!不然你的读、写可能因为延时或者执行速度的不同而导致读不出来正确的数 ...

其实时钟设置都是为  IIC时序的延时起作用,比如如下代码:g2553和f5529的这部分程序是一摸一样的,其中的delayus延时都是宏定义时的,延时都比较精确,时钟设置好之后,delayus延时函数就相应改变,延时还是精确地,所以我觉得时钟改变没有太大影响

void Start_I2C()
{
        SDA_OUT;
    SDA_H;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us(1);
    SCL_H;
    delayus(5);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SDA_L;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us(5);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SCL_L;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delayus(2);
}

void Stop_I2C()
{
        SDA_OUT;
    SDA_L;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us(1);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_H;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us
    delayus(5);
    SDA_H;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us(4);
}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把两者的主时钟频率调到一样吗?你可以把2553上的时钟调节成1MHz试试看有没有数据

我觉得不是时钟的问题,时钟的变化只对延时函数delayus起作用,而宏定义
  • #define CPU_F          ((double)4000000)   已经定义好,延时也是精确地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移植程序需要把时钟频率调到一致呢!不然你的读、写可能因为延时或者执行速度的不同而导致读不出来正确的数 ...

时序中的延时都是根据时钟频率设定的,虽然两个程序都是用delayus函数来延时,但是两个delayus延时函数实质是不一样的,
g2553的delayus函数是16M下计算出来的,
#define CPU_F          ((double)16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Delay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而f5529的delayus函数是4M下计算出来的,
  • #define CPU_F          ((double)4000000)
  •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 #define delay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 #define Delay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所以时钟不一样对时序几乎不影响,,,

部分时序如下:
void Start_I2C()
{
        SDA_OUT;
    SDA_H;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us(1);
    SCL_H;
    delayus(5);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SDA_L;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us(5);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SCL_L;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delayus(2);
}

void Stop_I2C()
{
        SDA_OUT;
    SDA_L;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us(1);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_H;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us
    delayus(5);
    SDA_H;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us(4);
}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D:
换一个io口,可能是io口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io口,可能是io口坏了

换过了,还是不管用,,应该不是IO口坏掉的原因                           、、、、、、、、、、、、、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还是上逻辑分析仪/示波器吧,一抓图啥都清楚了。

网友:
学习下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还有可能是某些寄存器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去弄个逻辑分析仪,几十块钱的事情,读一下波形看看问题出在哪。
通信这东西读线上信号最准确了,就这么看 ...

能推荐一款吗,以前没用过,想买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推荐一款吗,以前没用过,想买一款

当然是最便宜的24M的saleae逻辑分析仪,淘宝上也就二三十块钱。一搜一大把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msp430f5529读写DS3231的代码发我一份?谢谢啦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我现在差不多的问题,用的也是模拟I2C,现在出不来东西。怀疑是I2C的软件编程有问题,楼主能发一下I2C的程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