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许忧伤 些许蛋疼

楼主:
  哎 要将一块原来大小为220mm×150mm的PCB浓缩为120mm×60mm   数码管显示、LED指示灯、按键、连接器端子还都是通孔元件  感觉好忧伤

网友:
双面贴 四层搞起

网友A:
哈哈  本宫看好你

网友B:
对的,4层板搞起。两面布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4层板搞起。两面布局

四层我就不会那么忧伤了 双面板 还要分割出三个地平面(AGND DGND IGND) 无论如何 三个区域无论是在top还是bottom都要有一面保证尽量完整的地平面

网友C:
四层板就不会忧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本宫看好你

不是帮我画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四层板就不会忧伤了

这个有难度啊,考验layout的功力啊,用的什么软件?考虑用直插的电阻电容,把顶层的走线空间利用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难度啊,考验layout的功力啊,用的什么软件?考虑用直插的电阻电容,把顶层的走线空间利用起来?

altium   区域布局 区域内一面布器件 另一面尽量避免走线 作为完整的地平面 所有的地打孔到地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altium   区域布局 区域内一面布器件 另一面尽量避免走线 作为完整的地平面 所有的地打孔到地平面:please ...

有一面要保证完整的地平面,你只有一层走线,还是比较难走的,可能要加跳线了。加油,画好了,大家分享下

网友:
若本宫帮你画,你就真的忧桑了

网友D:
“数码管显示、LED指示灯、按键、连接器端子还都是通孔元件” 除了连接器端子,其他都可以换成贴片封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码管显示、LED指示灯、按键、连接器端子还都是通孔元件” 除了连接器端子,其他都可以换成贴片封装啊。

阻容、IC都是贴片的  部分阻容已经是060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层板就不会忧伤了

忧伤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