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直流电源 我设计的0-30V 0-5A VFD双显示直流电源电压表头

楼主:
龙威的直流电源,自带的表头精度和显示实在不敢恭维 ,于是乎发挥DIY精神,设计了个0-30V 0-5A 双显示直流电源电压表头,自己做了个表头改上去,效果不错,惊艳有么有,自动量程,电流分辨率0.001A,电压分辨率0.001V。
先秀下我做的板子

没改前的样子

改好的电源

设计原理图,供童鞋们参考

网友:
不错,赞一个,我对AD的兴趣更大一些。
MCP3421 i2C接口、18位AD
3.75SPS (18 bits)
15SPS (16 bits)
60SPS (14 bits)
240SPS (12 bits)
转换速度慢了点,但做表头够用了。

网友:
分辨率很赞 1mA 1mV 双表头确实很爽 好像没看到限流保护前两天收了个GPS-3303C 10mA 10mV 过两天把预设功能整上去

网友:
精度看着还行;
不知道保护能力怎么样;
负载短路看下,有没有问题;
输出5V,15V,30V都试下;
那个低温漂电流检测,就是个康铜丝;
电流采样,差分检测的吗?

网友:
很好,很好,3421让我看成2421了。

网友:
真有这么准么?可调电源也调不了那么小的步进吧,里面用电位器来调的

网友:
改了以后,是帅了好多!

网友:
面板上的字好像重新印了,怎么印的?

网友A:
“龙威的直流电源,自带的表头精度和显示实在不敢恭维”
DIY改了之后,分辨率是提高了很多,但楼主所诟病的“表头精度”提高了么?恐怕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龙威的直流电源,自带的表头精度和显示实在不敢恭维”
DIY改了之后,分辨率是提高了很多,但楼主所诟病 ...

图上那是没校准时的显示,看我校准后的参数

网友:
给楼主赞一个,我年初的时候也打算做个电源用用呢,后来要毕业,事情比较多,因此就仅仅停留在原理图设计阶段了。同样对楼主的AD比较感兴趣,我是用的MSP430F169做CPU,内部集成AD/DA,差分放大器使用的是LT17981,电流检测也是串进去一根康铜丝

网友:
有没有简单的0-30V,0-5A输出的直流电源呢?

网友:
看到校准后的图片,震惊了,好样的楼主

网友:
此等好贴,必需赞一个!

网友:
真心不错,回头我也做一个玩一下。

网友B:
芯币扣除了文件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币扣除了文件没看到。

再点一次吧,重复下载不再次收取芯币

网友:
不错,精度真的很好!

网友:
谢谢分享,在楼主论坛里看到有V1.1版本的原理图,能分享下下载吗?谢谢。
楼主的论坛在注册新用户时,验证码的数字图标无法显示,还请楼主检测下。

网友:
这个地方的大牛的动手能力都好强啊,真要多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厉害

网友:
你参考电源呢,芯片内部的?参考电源都没这精度,你敢说这精度靠谱?离开了参考电源精度谈整体精度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