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都不会做怎么办,跪求解救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这是什么呀

网友:
会第二题,1、4导通时2、3截止,2、3导通1、4截止。不需要大电容,如果有大电容,那么就会对其充电,当电流方向变化时,电容先放电,会变得反应慢一个节奏。。。

网友:
难道平时一点都不学?

网友:
老师出的考试题

网友A:
还好吧!要是题弄成这样不更头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好吧!要是题弄成这样不更头疼!

你这个题倒是不难···只是这是哪里的啊?
怎么繁体、英文都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题倒是不难···只是这是哪里的啊?
怎么繁体、英文都上来了?

是个我们学校大三发的 可能是去我们学校招聘的。   记得高中参加个数学竞赛的 有两道题也是用英文写的一看啥也不会。

网友:
楼主莫急,2013级给出这种题也是醉了,不过有这种老师也是好事。这些题目应该都能解决,不过我更倾向于用集成芯片,纯电路知识应该很难吧。

网友C:
楼主请允许我很你一起

网友:
这个老师真的太值得尊重了。网上找不到,说明他在认真地为学生出题。
老师出的题是基础知识,只要认真学习,肯定能回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允许我很你一起

网友:
这样的老师点赞,当然我们学模电数电的时候,老师基本上的态度是你爱学不学

网友:
一、电池点亮二极管问题
要求点亮一个额定功率为1W的LED,并没有要求此LED一直工作在1W,而是出于安全考虑不要超过1W即可,基本电路如下图:

考虑到充饱的锂电池电压最大VE=4.2V ,假设LED正向压降VD=3.0V,那么R1上的最大压降即为VR=VE-VD=1.2V,使LED工作在额定功率的电流为Id=1/3.0≈0.333A,取Id=0.3A ,R1=4Ω,但是注意电阻要承受的最大功率W=0.3X1.2=0.36W,选个1/2W 4Ω的电阻即可。所有计算都忽略开关的阻值。开关闭合,灯点亮,断开,灯灭。
二、电机问题
如楼上所说,1、4导通2、3截止正转,1、4截止2、3导通翻转,加电容可以对使电机有缓起左右,不至于瞬间上电对电机造成损害,但是加电容会使电机响应变慢。实际加不加看你应用场合吧。
三、节点电压问题
《电路基础》里有,三个方框看做三个网络,用节点电压和节点电流分析。
四、不会
五、不会
六、设计一个BUCK电路即可,网上多的是,负载电流是1A,你设计就按照12V2A以上的功率去设计
七、没看到哪个是US
八、RL 上获得的最大功率是:P=(2R_L^2+16R_L+32)/(3+R_L ),不太确定对不对
九、没图,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