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5的STLINK怎么设置,下载啊?一直没有找到想要的答案!谢了

楼主:
大家好,这个板子用Keil uVision5的STLINK怎么设置,下载啊?一直没有找到想要的答案!谢了

网友A:
KEIL5目前对STLINK的SWD下载模式支持不好,能识别但无法下载和仿真,至少我的是这样的。建议你通过JTAG模式连接板子,IAR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你要么使用IAR开发环境,要么把这个板子的STLINK通过JTAG模式连接使用KEIL,默认是这个板子是SWD,KEIL的设置模式见图片

网友B:
先安装ST-Link的驱动,Keil5中Options for target的选项卡Debug中选ST-Link Debugger,就行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KEIL5.12之前的版本存在一个BUG,[MDK-ARM install path]\ARM\ST-LINK\ST-LINKIII-KEIL_SWO.dll这个文件要替换一下,下面这个网页是KEIL官方给出的解决办法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3662.htm,keil5.12把这个bug修好了,所以keil5.12的ST-LINK还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

网友:
keil5.12之前的版本(keil4以后) 在ST-link上有一个bug,KEIL官方给出了解决办法: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3662.htm,楼主可以替换[MDK-ARM install path]\ARM\ST-LINK\ST-LINKIII-KEIL_SWO.dll,不过KEIL5.12已经修补了这个BU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KEIL5目前对STLINK的SWD下载模式支持不好,能识别但无法下载和仿真,至少我的是这样的。建议你通过JTAG模式连接板子,IAR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你要么使用IAR开发环境,要么把这个板子的STLINK通过JTAG模式连接使用KEIL,默认是这个板子是SWD,KEIL的设置模式见图片

F0不能使用JTAG模式。

但是我用sw模式,每次debug都会这样: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Keil_v5\ARM\STLink\ST-LINKIII-KEIL.dll

keil用4.72版也是这样。

确实没有ST-LINKIII-KEIL.dll这个文件,只有ST-LINKIII-KEIL-SWO.dll这个文件。

头疼的节奏,,,

F0不能选择为JTAG模式

F0不能选择为JTAG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F0不能使用JTAG模式。

但是我用sw模式,每次debug都会这样: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Keil_v5\ARM\STLink\ST-LINKIII-KEIL.dll

keil用4.72版也是这样。

确实没有ST-LINKIII-KEIL.dll这个文件,只有ST-LINKIII-KEIL-SWO.dll这个文件。

头疼的节奏,,,
把Utilities选项卡里面也设置下就可以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安装ST-Link的驱动,Keil5中Options for target的选项卡Debug中选ST-Link Debugger,就行了

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