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F5438串口调试

楼主:
谁有比较好的方法学他的串口呢,我实在是看不懂呢。。。。
UCA0BR0 = 0x03;                           // 32kHz/9600=3.41这是怎么算呢,为什么这样算
  UCA0BR1 = 0x00;                           //
  UCA0MCTL = UCBRS_3+UCBRF_0;               // UCBRSx=3, UCBRFx=0
这三句这样写是什么意思呢、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
看看user's guide你就明白了。这是学习msp430单片机的必备资料。

网友:
我看过了,我看不懂他的两个表格

网友:
第一种按照楼上所说,多看看用户手册,手册上有详细的参数计算方法!第二种就是使用用户手册中提供的经常使用波特率的配置(BRCLK会受到限制)

网友:
首先,非常感谢两位。然后,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表19-2.这个表的意思是不是说是第二季的调制选择。比如说UCBRSx=0时,意思是不需要脉冲差补位,UCBRSx=1时,意思是需要1个脉冲差补位,差补的位置如表所示在Bi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