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无线主题征集】+CC1101/CC1100之调试心得

楼主:
之前做过TI的无线,还是因为那款Chronos-ez430,中间为了和小车匹配,买了一对CC1101的无线模块,在调试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说道CC1101这些芯片,确实很强大,通过TI官方的smartrf软件可以生成需要的寄存器配置,但是不太好理解的就是加入了协议之后,做多点通信的调试。这个做了很久,最后因为选用的芯片RAM实在不大G2553,试着加入协议栈之后放不下,只能作罢,但是从网上找了一个简化版之后,修改参数之后可以使用。
说道这款芯片,最大的特点大概是对中断引脚的配置了。
#define         GDO0H        P1OUT|=BIT0;
#define         GDO2H        P1OUT|=BIT5;

以上两个引脚就是接收中断的反馈引脚了。提示是否接收到数据,接收到后置高。
#define CCxxx0_IOCFG2       0x00        // GDO2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
#define CCxxx0_IOCFG1       0x01        // GDO1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
#define CCxxx0_IOCFG0       0x02        // (P1IN&0X01)==0X01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

这里就是配置为输出中断为GDO0
while ((P1IN&0X01)==0X01)
        {
                delay(2);
                --i;
                if(i<1)
                   return 0;
        }
    if ((halSpiReadStatus(CCxxx0_RXBYTES) & BYTES_IN_RXFIFO)) //如果接的字节数不为0
        {
        packetLength = halSpiReadReg(CCxxx0_RXFIFO);//读出第一个字节,此字节为该帧数据长度
        if (packetLength <= *length)                 //如果所要的有效数据长度小于等于接收到的数据包的长度
                {
            halSpiReadBurstReg(CCxxx0_RXFIFO, rxBuffer, packetLength); //读出所有接收到的数据
            *length = packetLength;                                //把接收数据长度的修改为当前数据的长度

            // Read the 2 appended status bytes (status[0] = RSSI, status[1] = LQI)
            halSpiReadBurstReg(CCxxx0_RXFIFO, status, 2);         //读出CRC校验位
                        halSpiStrobe(CCxxx0_SFRX);                //清洗接收缓冲区
            return (status[1] & CRC_OK);                        //如果校验成功返回接收成功
        }
                 else
                {
            *length = packetLength;
            halSpiStrobe(CCxxx0_SFRX);                //清洗接收缓冲区
            return 0;
        }
    }
        else
        return 0;

这里就是判断是否接收到了数据,接收到了就再判断数据的长度是否正确。

前面的这几步可以把无线调通,但是距离和效果这就要靠硬件修改了。
加距离:首先要用好的天线,最好是带增益的,频段433MHz,接收和发射最好用一样的,曾经用两个不同的同一频段天线试了,效果没有同款的好。
天线的方向也影响接收的效果,最好是同一方向。
软件内部的增益设置,这个根据需要去配置,有功耗要求的就只能想想加个中继之类的了。
另外就是模块的板子了,淘宝很多都是抄板的结果,效果有好有坏,但是从搜集的资料看:
手表的范围不超过5m,我用的模块在100m,可穿墙,网上有人做到几公里。

网友:
补充一点,这个接收出现误码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如果有要求,只能软件加入滤波纠错之类的算法去优化了

网友A:
你好,我用的是 STC 51 加 STM32 的 U 做的 CC1101双向通信。从 STM32 发送出去的数据 STC 端能正确接收,从 STC 端发送出去的数据 STM32 也能正确接收。但是以上情况是在一方发送一方接收的情况下可行。我从 STM32 端发送命令,STC 端接收命令(正常),处理完之后回复给 STM32,但 STM32 端接收不到 STC 端的回复。我个人理解是在发送完之后没有进入接收模式,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用的是 STC 51 加 STM32 的 U 做的 CC1101双向通信。从 STM32 发送出去的数据 STC 端能正确接收, ...

可以做个交叉实验,接收再发送-》接收端RESET接收,RESET发送-》发送后接收,看看结果,确定问题发生的环节,再Debug确定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个交叉实验,接收再发送-》接收端RESET接收,RESET发送-》发送后接收,看看结果,确定问题发生的环 ...

谢谢,不过我昨天下班的时候找到原因了,是在主机的接收函数上,由于没有初始化接收长度的那个变量,在我用的编译器中 RecvLength 只定义了,未初始化,默认值应该是 0. 接收函数中有做接收长度的比较。因为接收到的长度会比预计接收的 RecvLength 小,所以会丢弃数据包. 而我在做单独测试的时候因为是给定几个数据,接收的时候也就给定了长度,所以可以成功接收。不过我还是觉得有点牵强...不过这样做之后发现数据接收和发送也变得很稳定。
你的方法很值得考虑,我也一直在做交叉试验,不过我没考虑到 RST . 还是我考虑的不够。总之谢谢了,以后有问题还向你请教。谢谢了!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我在调试CC1101时,每次操作SPI一次之后,然后就会死在while(MISO),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