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1081 使用笔记1

楼主:
第一周,平台熟悉(MX1081架构和芯片手册/Open1081平台Boot部分、外围接口),输出平台使用总结:

PC环境:win7旗舰版本+vxbox(winxp sp3)
因为原来一直用USB转串口工具,连接板子后找到板载的PL2302驱动,无法正常识别,可能是驱动的版本问题,附上Open1081win7下可用的USB转串口驱动,vxbox+winxp下测试正常;

Open1081各模块img及烧写:
在配件上主要通过BOOT开关来选择运行BOOT模式??
Open1081需要烧写的文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1Boot部分,类似于Uboot的简单的功能,是写到内部集成的STM32F205RG MCU上的,烧写地址官方建议是:0x800 0000,其主要作用是做MCU和板子基本硬件初始化;为后面运行“OS”做好准备,所以BOOT是没有办法自身下载,只能通过JLINKJTAG工具,当然,Uboot是可以实现对自身下载的,这个研究ARMLinux的应该比较熟悉了!
2WIFI_Driver部分:个人理解的就是一个“OS”,这一部分可以通过BOOT去烧写,也可以通过Keil工具烧写,主要的还是烧写的地址和Uboot里面定义的一样,这样Boot阶段做好基本初始化后就可以直接跳转到这一部分运行了;
3,用户程序,这个可以理解成驱动,也可以理解成APPRootFS,看自己理解了

按照一般的ARM+Linux的分法,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可以理解成一个整体,还没有具体分析庆科提供的demo代码里有没有真正的OS,如果只是一个Firemware祼跑的话,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固件程序了,Boot的作用只是起到和Keil一样,把这个挂件程序烧写到既定的地址;

裸板程序下载(无OS):
Copy庆科的demo代码到本地后做以下修改编译通过;
1,修改Optionsfor Target'xxxx' -->C/C++目录下的头文件使用,手动添加core_cm3.h所在目录的路路径;
2,修改Options forTarget'xxxx' -->user目录下After Build/Rebuild Run #1的路路径,因为demo代码使用绝对路路径,根据自己的keil版本和安装目录修改(这个庆科文档里面有写);

本来前面准备好好学习一下boot,方面后面的MICO和contiki的OS移植,看了一下庆科提供了boot的bin文件,但是没有源码,不知道能不能提供下简单版本的源源码或指导;

看到ST32F205官方也提供了相关的bootloader,但是目前没有找到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