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和c的字符串问题

楼主:
我创建一个.c文件,写了一个函数LCD_DispString(unsigned char *str),在后面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如LCD_DispString("ABC");在keil下会显示一个警告,不过不影响大局,当我把.c后缀改成.cpp时,keil下会在LCD_DispString("ABC");出显示错误error:  argument of type "const char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unsigned char *",必须写成LCD_DispString((unsigned char *)"ABC");才能编译通过,如何才能在C++下避免这种问题。

网友:
学习下,之前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本来就应该那样啊。简单点的,你先声明一个数组吧,然后把数组名放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避免这种问题当然是要提高你的代码质量,编译器提出的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提示。
你把常量指针赋给变量指针,就有可能导致操作失误,所以编译器提示你必须要加强制转换。

网友A:
之前看到st的官方例程都是把字符串存在数组里,感觉十分麻烦就没怎么注意,而且看到好多人的程序里都没这么用,所以就一直忽视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有大量的字符串存在数组里,不是占用了大量的r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到st的官方例程都是把字符串存在数组里,感觉十分麻烦就没怎么注意,而且看到好多人的程序里都没这么 ...

1. const unsigned char* 和unsigned char*是不一样的,const unsigned char*所指向对象的内容是不可更改的,而unsigned char*所指向对象的内容是可更改的。你的函数是unsigned char*类型的,说明在你的函数中,有可能会修改被传入对象的内容,而被传入对象是“ABC”之类的固定字符串,这类确定的字符串是存在FLASH中、不可更改的,所以会给出错误;

2. 如果什么地方都用(unsigned char*)强制转换,会很麻烦,一种较方便的做法,是将函数DispString(unsigned char *str)修改为DispString(const unsigned char *str);

3. 当然,既然是C++,那么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函数重载。除了DispString(unsigned char *str)函数外,再编写一个DispString(const unsigned char *str)就可以了。

网友A:
之前没有考虑的这个问题,C++函数的重载还是很好的方法,不过定义函数DispString(const unsigned char *str)后面调用还是会出错,必须定义DispString(const  char *str),后面调用才不会出错,不过这样改变了*str的数据类型,后面不知道使用的时候会不会出问题!之前学C++只学了简单的MFC,没有深入的学习,看来现在要巩固下C++,谢谢 lonerzf 和 Aragorn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没有考虑的这个问题,C++函数的重载还是很好的方法,不过定义函数DispString(const unsigned char *st ...

倒是忘记编译器把固定字符串编译成const char*类型而不是const unsigned char*类型,总之定义成跟编译器一样就行了。至于出问题倒不会,unsigned char和char内容是一样的,指针长度也是一样的。我就一直用C++做项目,直接做printf打印函数就如此重载,从未出问题。

网友:
听说mbed是基于C++的,不知道现在用的人多不,表示c++学的不多!

网友:
感觉mbed用的人不多,但是应该能简化设计,看过Arduino的一些代码,发现和mbed的共同点就是不用了解底层硬件就能设计,只需调用库函数就够了,但是貌似器件商对这个平台的软件支持不怎么大,硬件支持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