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30 ST7920带字库12864画点失败

楼主:
求救下万能的网友。
我采用打点程序,打出来的竟然是几条线。
之前看看到网上有人说是因为没有开扩展指令集,但是我开了
求救

PS:附上我的打点子程序
unsigned char Row,Tier,Tier_bit ,Tier_y,i;
    unsigned char ReadOldH=0x00;
    unsigned char ReadOldL=0x00 ;
   LCD_WCMD(0x34);
   LCD_WCMD(0x36);
    Tier        =       X >> 4 ;
   // Tier_y      =       Y&0x3f;
     Tier_bit=X&0x0f ;

//   Row = Tier_y;
    if(Y<32)
    {
        Row=Y ;
    }
   else
    {
        Row=Y-32 ;
        Tier+=8 ;

    }
      // LCD_WCMD(0x34);
   //LCD_WCMD(0x34);
    /***
    if(Y>31)
    {
      Tier += 8;
      Row  -= 32;
    }
    ***/

     // LCD_WCMD(0x34);
  //  for(i=0;i<4;i++)
//        {
    LCD_WCMD(0x80+Row);
    LCD_WCMD(0x80+Tier);
    ReadByte();
   // ReadOldH=ReadByte();
     ReadOldH=ReadByte();
    ReadOldL=ReadByte();
         LCD_WCMD(0x80+Row);
    LCD_WCMD(0x80+Tier);
    if(Tier_bit<8)
    {
      //ReadOldH|=(1<<(7-Tier_bit));
      ReadOldH|= (0x80>> Tier_bit);
      // LCD_WDAT(ReadOldH);
        //LCD_WDAT(ReadOldL);
    }
    else
    {
      //ReadOldL|=(1<<(15-Tier_bit));
      ReadOldL  |=  (0x80 >>(Tier_bit -8));
    //    LCD_WDAT(ReadOldH);
      //  LCD_WDAT(ReadOldL);
    }

     LCD_WDAT(ReadOldH);
      LCD_WDAT(ReadOldL);
    //     LCD_WCMD(0x36);
    LCD_WCMD(0x30);

网友:
搞定了,搞了几天一直没搞定,刚刚无意中发现,把launchpad接到另外一个开发板的LCD的,而数据口正好全部上啦了。导致读取数据全部失败。。。。。以前显示图片 文字都没发现这个

网友:
我发现,有时候长时间搞不定的问题,往往是一些无意中的失误造成的。

网友:
在仔细看看延时部分,估计是延时不准确,导致了时序问题

I like you, but just like you !
纵然万劫不复,纵然相思入骨,
我也待你眉眼如初,岁月如故!

网友:
楼主   你是并行还是串行?  我串行方式   打点竖着一条线没问题  但是横着显示一条线不行  只能显示一条线的最后一个点   仿真看了下,从12864读取出来的一直是0x00   怎么回事?是串行不能读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