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CHIP I2S UDA1380 & SD_FatF

楼主:
这个demo有时能出声,有时又出不了声音是怎么回事啊
重新上电或者重新下载都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有一次上电出声音了,只要不关闭电源不重新下载程序就一直能有声音

网友A:
下载完 RESET按键按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完 RESET按键按一下试试

有声音的话关电后在上电不一定有声音,没声音的话不管按多少次RESET都没用
板子就只供5v不接串口不接JTAG怎么弄都没声音,好奇怪啊,是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声音的话关电后在上电不一定有声音,没声音的话不管按多少次RESET都没用
板子就只供5v不接串口不接J ...

   你看下是不是模块的接触问题,拔插下模块试试!!

网友:
我试过在串口线,JTAG线,电源线都接的情况下,用手指按住开关的5v及中间部门能出声音,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不会有声音出来,但是程序是在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是不是模块的接触问题,拔插下模块试试!!

我试过在串口线,JTAG线,电源线都接的情况下,用手指按住开关的5v及中间部门能出声音,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不会有声音出来,但是程序是在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