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D21开发板试用心得+ OLED显示RTC时钟,同时串口进行收发数据并显示

楼主:
接上篇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9632-1-1.html
增加了串口收发功能,为使用蓝牙模块进行无线收发数据更近一步。

为了使用蓝牙模块,这里的串口使用的是SERCOM4的PB10和PB11
不过我发现Atmel SAM D21 Xplained Pro USER GUIDE的第11页里和DATASHEET的第15页有出入,有兴趣的童鞋参看一下下图即可发现

好在samd21_xplained_pro.h文件里的宏定义是正确的,这样的话在移植官方提供的串口程序的时候简单更换即可。

接下来是演示视频:实验中,每次收发数据的长度为10

最后是代码包:

网友:
话说OLED现在市场如何

网友A:
之前我写的关于如何跨页显示的问题,想咨询你一下,例如,数字的宽度是10,大于了8,需要跨页显示,第一页显示8个点,第二个显示2个点,而第二页需要紧挨着显示第二个数字的前面5个点,第二个数字的其他5个点在第三页显示,那么这样依次往后推,这种显示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写的关于如何跨页显示的问题,想咨询你一下,例如,数字的宽度是10,大于了8,需要跨页显示,第一页显示8个点,第二个显示2个点,而第二页需要紧挨着显示第二个数字的前面5个点,第二个数字的其他5个点在第三页显示,那么这样依次往后推,这种显示应该怎么写呢

这样写感觉有点不合常理,没有细研究过,一般都是判断最后一个字的起始地址+宽度是否大于了整屏宽度,如果大于了就换行.按你的意思,是不换行,继续写,写到屏幕宽度再换行.整体就这个意思
你去里面找找进行修改一下

网友:
就是我需要的内容,不过,主控板不同啊·

网友:
如果我想配置两个串口一个下位机,一个上位机怎么配置?

网友:
查看隐藏内容要回复

网友:
希望能够学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