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来看看怎么才能正常显示3D模型

楼主:
    我将.step文件成功导入到PCB元器件里面了,并且将引脚与焊盘啥的都对应好了,编译后,查看,发现能正常显示3D模型,但我画完原理图导入PCB后在用3D视图显示时却都成了灰色的模型,原来添加的都显示不出来了,这是怎么了?。。。。不知道描述清楚没,,,看图吧。。。。求大神帮忙看看啊

网友A:
叙述的真是有问题?既然导入发现能正常显示3D模型了,
怎么又画原理图再导入,晕
说明3D库用乱了呗,如果3D集成库作的没有问题,和元件库PCB库能对应,在PCB图就能显示,不能显示就是说明集成库做的有问题
检查一下集成3D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叙述的真是有问题?既然导入发现能正常显示3D模型了,
怎么又画原理图再导入,晕
说明3D库用乱了呗,如果 ...

我前面是在做集成库嘛,做好了后,编译,检查发现可以正常显示,就是第二张图。但我后面画板子时调用这个库的元器件后,再用3D显示时发现显示的都是灰色的额,就是第一张图。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建3D库啊,我就是在PCB库里面直接导入.STEP文件的啊,,,,难道是这个方法有问题?,,,还有就是如果建3D库的话,我是不是就在原理图库里面的元器件下添加3D库就可以了啊,那我添加后怎么让它的引脚跟焊盘对应咧??

网友:
那么问题就来了,,,,,
在自己的PCB图中,一般是在原理图中,元件已经带有PCB封装了,可以显示2D的PCB。
要想在PCB图中让其3D显示,那么封装库中必须是又3D模型,就是楼主说的.step文件要和元件的封装库对应封装在一起,然后对应元件库中元件,做出来的叫集成库,,,
先把封装库和.step文件搞到一起,把这俩文件的尺寸大小对应好,然后再找原理图文件库中找对应元件库文件,,

网友:
具体怎么搞呢,论坛也有这方面的介绍,百度也可以搜出步骤,,
大概给楼主提一下
打开元件封装库,选择Place下的3D Body,或者按快捷键P+B,出现一个外部3D Body的设置对话框,先选择Generic STEP Model,然后在底下的Properties里面是设置3D零件放置的层信息,然后再在下面的Generic STEP Model选择Embed STEP Model,并且选择我们之前保存好的STEP文件,,,,,,,
这样把封装和3D模型搞在一起,,,,